技嘉GA-8I915PMF-AE-3.3V短路(殺肉了)

楼主(2010-01-30):
1.測試卡3.3V燈號不亮,檢測電源座24P3.3V腳位(R1檔)短路。
2.檢測所有MOSFET管正常(拆測)。
3.剩下BIOS,I/O未檢測(它們有吃電供的3.3V嗎?),是南僑或北橋燒了嗎?
4.眼睛老花嚴重跑線對我很殘忍...希望高手指導(舊文無3.3V之故障文章)。

网友:
先找板子上的所有IC,舉凡網路晶片、時脈產生晶片等....只要有吃3.3V,都不要放過,找它的電源腳,它的電源一般都會掛上濾波電容,先檢查濾波電容有無故障,再來才考慮拆IC。
非到必要關頭,是不要拆南北橋....除非真的很不幸的是3.3V短路是在南北橋的穩壓電路。

网友:
I/O  BIOS 音效 時鐘晶片 也是吃3.3v的

网友:
拿W大那一招.....燒電路吧......

网友:
也請查查有的mos管也是吃3.3v的電壓

网友:
PCI

PCI-E

AGP

也是有用到3.3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橋的晶片右上角是壓碎了嗎?
還是因為散熱膏的關係造成視差?照片不夠大看不清楚...

拆裝這種裸露晶片的散熱片時要非常小心
一個不小心壓碎晶片的一小角,那就要說掰掰了!

网友:
工作電壓

楼主:
1.I/O  BIOS 音效 網卡(那2隻螃蟹) 很想拆下檢查,時鐘晶片已換過是OK的。
2.W大那招試過了、無效。(原本希望一招中劍)
3.感謝各位大大熱情提供,上述方式一一測試後回報。
4.北橋是ok的週邊的電容也查完OK,故懷疑BIOS,O/S。
5..謝謝cjone5588321給的圖。
紅色圈起來的地方經拆下檢測是OK後裝回的。

网友:
我還沒遇過除錯卡3.3V不亮的耶

你只有一張除錯卡嗎 ?

確定除錯卡3.3v的燈沒有壞嗎?

楼主:
1.已經用三用電表確認電源座24P3.3V腳位(R1檔)短路。(除錯卡OK)不到5秒也會啟動電源保護、故不在上電。
2.均依照P、C、R三步驟檢測。

网友:
我現在有一張。跟你一樣開機 會顯示 CPU 錯誤 按F1  開機正常

軟體偵測( 電壓 )顯示 (不詳)或(未知) 確定是(CPU)座的問題

我不會(重焊) 改天送修 ( 請 ) 人 ( 重焊 )

提供 參考

重灌 WUNDOWS 7 能正常使用 只是開機會顯示( CPU ERRO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你說用 W 大的那一招 無效 ???

你上電後用手去感覺各處元件 , 是否有異常發熱 !!
在針對異常發熱處檢查 !!!
並不是一定要把短路元件燒毀 !!!
因為有可能是晶片或是耐電流比較大的元件 !!

楼主:
1.因現在在修1顆550W電供,等會依照2F,3F的方向拆修,檢修完在討論。
2.是短路跟作業系統無關。(順便回覆13F我遇過2塊顯示CPU錯誤(有換新CPU),更新BIOS就OK你可試試)。
3.外供電源測試有無發熱元件都摸過了...無。(就知沒那麼簡單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C:
其實跟插槽沒有太大的關係(也就是說短路是不太可能出現在插槽!)

有短路,要嘛就是IC的問題,再來就是濾波用的貼片電容的問題了。
W大那招非常的快速,電壓不用調高,不超過3.3V為原則,電流慢慢調大,就可以了。
IC短路可能會打不穿,所以還是要拆IC下來檢查。
從好拆的下手,您都有拆時脈產生晶片了.....其他的應該沒啥困難,先從BIOS flashrom下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跟插槽沒有太大的關係(也就是說短路是不太可能出現在插槽!)

有短路,要嘛就是IC的問題,再來就是濾波用的貼片電容的問題了。
W大那招非常的快速,電壓不用調高,不超過3.3V為原則,電流慢慢調大,就可以了。
IC短路可能會打不 ...

請問如果是IC短路的話.IC會爆掉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可能會,但有有可能不會,要看IC壞的情形而定!

网友:
回复 网友E:

3.外供電源測試有無發熱元件都摸過了...無。(就知沒那麼簡單所以求助大家)

既然有 [短路] 豈有不發熱的道理  ???

這有點奇怪 ???

或許你能提供一下你量測短路時的圖片 !!!

及你外供電源的測試方法 ??? (你從多少電流加到多少電流 !!)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不插24pin的 改插20pin的下去測試????

网友:
W大那招...電流要是夠大....只要有短路..就一定會發熱...
除非你的電源供應器....被短路保護了...那你怎麼查都查不到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實沒有差別!24pin的多出來的4pin是補電用的,主機板佈線還是會將那4pin的線路拉到原本就有的20pin上面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15樓大 我試過了 故障點一樣 但是謝謝您 提供好消息 謝謝

网友:
外接電源吧,單送3.3v進去查....

炸不掉 是功率不夠強 ,只好靠三用電錶慢慢查.

楼主:
1.經拆下BIOS,I/O,NET晶片,短路依舊。
2.我電源供應器也有電源保護故電流到一定程度有短路時ㄊ會啟動保護(筆電檢修用)。
3.經檢查北橋發現有零件(電容)脫落,在散熱片上發現貼片電容成焦黑狀黏貼于散熱貼片上,補上電容短路依舊研判北橋已燒毀....決定將ㄊ殺肉了。(太晚發現繞了一大圈)
4.感謝各位大大鼎力協助,不勝感激。
最後遺照
裝回電容,無濟於事,作白工。

网友:
小弟也有一塊GA-K8VT890-9.12V短路.
找不到原因.手癢把北橋壓焊結果..........

网友:
真是玩死人阿 3.3V 不亮

結果 是沒吃3.3v的北橋壞了

這樣說來 北橋有些電壓可能需要3.3V 轉換而來   是嗎??

楼主:
1.南僑的3.3V是轉換來的。(至少這塊是這樣)由APL1084穩壓晶片轉換3.3V有的主板用1117
2.北橋我是問某工程師(不知準不準)3.3V有經轉換及經過電感(SMD)電容後進入北橋,他告訴我量電感對地電阻如短路北橋大蓋燒了。
3.結果又發現一個貼片電容居然黏在散熱片的泡棉貼膠上還燒的黑黑,決不是我拆散熱片弄掉的是高溫融下黏在泡棉貼膠上、因此推論北橋燒了。
4.原本以為3.3V只供記憶體,應很好修,現在把它超渡了。
5.其實上面8.9F的圖很多有關3.3V並不一定是從電源供應器3.3V提供。

网友:
北橋所需要的電壓可能很多,有的電壓是由5V經過穩壓得到的,也有的是由3.3V穩壓取得。從這次的案例,的確讓我們看到北橋確確實實有吃到3.3V。

8# 9#的圖中,只要是插槽類的3.3V,大多是直接從power拉3.3V過去的(市面上看到的主機板,有九成至少是這樣設計),RD在設計時,並不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拉其他電源過來做穩壓,多此一舉,直接拉3.3V過來,濾波一下就了事了,除非該線路對3.3V的電源非常講究(瓦數非常大),才有可能拉電流較大的12V過來用。(例如CPU的核心電壓,或是你用高檔的顯卡,除了主機板插槽提供的電力,顯卡的製造廠商都會特別警告需要另外插6pin或8pin的插頭,這時所拉的這些電力,多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