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DS6982S 何處購買

楼主(2010-01-30):
各位大大們, 小弟我有一事相求

因為我的筆電有一顆 MOSFET IC 掛點了(D G S 對地短路)
型號是 FDS6982S , 不知那位大大有這一個零件. 或是那裡可以買到?
亦或是有可以代換的零件.

如果都沒有的話, 看來我就要把我的筆電封存了.
等待有緣人 (上次我等一個零件等朋友拿給我殺肉等了九個多月)

麻煩各位大大了 <(_ _)>

网友:
這顆是雙MOS管~N勾道的原則上極性一樣就能替換了阿~MOS管上有個小點點哪裡開始算起是SGSG~另一邊都是D級~~找不到料網上買塊版殺肉八

楼主:
>"<~ 我有上網拍. 結果沒有人在賣這一台的殺肉機
找了相同腳位的不是Vds 太小 就是 Id 太小. 實是在搖頭呀

网友:
我手邊的Dual-N MOS只有4A
可以找找看
AP9960GM
APM7314
APM7334
APM9950
再不然~就是用兩顆TO-251的下去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