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P767 問題求助 背光有亮 但送訊號..無反應(已修復)

楼主(2010-01-31):
已經修復囉
感謝各位大大  故障點 居然出現在簡單的一顆按鍵...這也證實了 我自己有問題..居然搞這麼久才發現''
因為開關壞掉'' 這台有一顆按鍵直接是調整對比的....

另外感謝阿傑網友的提醒才使得我可以花幾元就結案了

FP767 單單上電源不接訊號  會顯示無訊號輸入
但是一上訊號..畫面就黑 沒有畫面  但是被光是亮的  也就是說 黑畫面

背光有亮  送訊號黑畫面
經過工板測試 辦定為ad板問題
請問大大  這問題該從哪方便開始修ad板呢’’

网友:
MCU正常嗎?

用雙螢幕模式時,顯示卡能找到第2個螢幕嗎?

C90上面測試點LVDS訊號是否有異常?這個可能用示波器看比較方便...

网友:
是ATMEL 24C16N這裡面的資料跑掉了
把ATMEL 24C16N資料重燒

楼主:
小弟還沒燒過mcu  正想過年前來買一個''
請問  這款網路上賣ˇ的可以使用嗎??
還是有其他更為簡便的''

网友:
可以使用

楼主:
找不到  者款的程序呢

网友:
@@~~~
MCU已經被gm2121包進去了,22BC(SOP32)是mcu外部的ROM,
顯卡能否抓到雙螢幕只能辨定EDID(24cxx)是否資料正確,并無法辨定是否ROM裏面的程式資料掛掉。
無畫面你應先檢查GM2120的輸出的TTL信號及HS/VS是否有信號和供給panel用的Logic Power才對,
程式重燒應該還不至於吧

网友: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B8302044大大好專業阿,如果沒記錯的話,還有一個DE信號。

TTL轉LVDS 我常常換~~很會壞,也許是因為裸機加上訊號線常拔插的緣故吧n_081|

楼主:
小弟只有電表量了一些數據請大大ˋ指點一下''  待回又要回工作崗位了...
載請教一下怎麼判斷ttl轉lvds的ic好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 4435的閘極好像沒有電壓!Vds的電壓好像不太對。
檢查MOS是否擊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邊就先假設有送VGA訊號給AD板了

請參考一下TTL規格

TTL
與LVDS

LVDS

應該就明白電壓似乎太低了~~

話說OSD開得起來嗎?

回复 网友C:
同意+1,雖然我覺得它壞的機會很低~~

楼主:
OSD 開不起來   只是沒送訊號時..有  無訊號的圖像  一送訊號黑畫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處理那個ROM是對的,加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g級電壓為0v....s跟d都是4.8v

這樣不正確阿?
p-mos當開關  g級不是接地嗎

网友:
P-MOSFET ON時閘極是電位沒錯。

沒送訊號時..有 無訊號的圖像 >>>>輸出至panel ok

ROM右邊那棵SO-8的ic編號是多少?(24c08/16???)如果是的話就是儲存OSD 各項參數的EEPROM內的資料亂掉>>>>請重新清空(FF FF FF.......)即可(重新開機時會自行從rom把參數download 進去)

ROM是儲存程式的ic,若無拆下來過,與腳座接觸不良OR掛掉的機率很低.

楼主:
恩恩 ....EEPROM內的資料..怎麼清空  還要用燒入器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壓根兒忘記您未接信號時,螢幕有畫面。那MOS應該是沒問題的。

誠如B8302044大所言,需要檢查rom旁邊的那顆flash rom內的資料,當然還是需要藉助燒錄器。依您的燒錄程式而定,直接抹除flash rom就可以了。

网友:
GM2120是輸出RSDS信號,THC63LVDM83A是RSDS輸出轉LVDS輸出的ic才對
ROM右邊那棵SO-8的ATMEL 24C16N EEPROM的資料跑掉跟按鍵氧化有關
ATMEL 24C16N裡面有重要資訊,就算把資料清空,如果沒有完整資料,螢幕是無法正常使用的

网友F:
媽阿你們在華山論件阿...有聽我都沒有懂...好像在上課喔

网友:
剛剛仔細看了一下排阻數跟LVDS transmitter的數量,gtorpo說的對,謝謝糾正。

d5205301314大大別太激動,人家是好心提出糾正,應該謝謝人家才對啦。

楼主:
恩''  謝謝  各位  小弟也上網找了一塊ad版300元 過兩天就寄過來了..在買燒入器把資料讀出來再試這修復原本這片看看

楼主:
阿傑網友 有提到說按鍵問題  可能把對比調到對低了....明天去考試順路回家檢查一下按鍵就知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媽阿你們在華山論件阿...有聽我都沒有懂...好像在上課喔

就當作是再學實際維修的課程阿~~~
說真的~~~我也看的霧煞煞......
至少基本的我還懂~~~
深入的理論我就看的...頭暈暈的拉~~~
我都當作大家在互相交流~~多學點我們不知道的知識~~
雖然我都直接看過~~沒在記的~~但至少映像中有這回事就好了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的大力相助一下  小弟已經將這台修復囉''
在這過程中 學習到許多知識''  也喚起了我從前電子學的記憶...

网友(2011-01-20):
哇~這是一篇很棒的經驗維修資料,聚集一些高手的經驗,雖然此篇已經相隔近一年了,但是還是想問一下,最後是哪裡出了問題??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