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7VM400M 南橋短路 維修

楼主(2010-01-31):
朋友的電腦 ~...
拿到版子 POWER 也掛 ~ 板子 ~橙色線3.3 ~短路 ~挖 ~ 應該不會吧 ~南橋...
POWER 掛是 ~1000UF 16V 電容 跟紫線的 470UF 10V 爆漿  這顆也修好囉 ~

插上 ATX(待機)  ~邀受~~~南橋燙到不能摸~...
一邊做一邊拍的 ~剛好用 ~土炮 還換南僑 ~最近都在練習目前很上手囉 ~...
都試些 P3的機子 ~跟P2的機子~  南橋 做都可以很成功~

溫度控制 跟成功 是很有關係的 ~
挖 辛苦是有代價的 ~感動 ~哈哈~
成功率還不錯 ~
因為對岸說 ~8237R PLUS 都可以相用 ~~實驗一下 真的可以用 ~
8237R 用8237 更換 沒問體 可以進入XP ~
打完這份資料 觀看那台10分鐘囉 ~沒有當機

對地掛蛋 量南橋旁邊的供電電容也是.

對地掛蛋 量南橋旁邊的供電電容也是.

我有多的 ~8237

我有多的 ~8237

8237R 剛好 ~我有2顆8237

8237R 剛好 ~我有2顆8237

歐姆檔 也是

歐姆檔 也是

帶燈的測試 IDE2 很多沒亮 `

帶燈的測試 IDE2 很多沒亮 `

IDE1 也有很多不亮 ~不用說了一定南橋掛 ..插上ATX 待機 看看 挖 真的燙死囉 ~

IDE1 也有很多不亮 ~不用說了一定南橋掛 ..插上ATX 待機 看看 挖 真的燙死囉 ~

土炮~~... 右邊是板上的溫度顯示 左邊是加熱的目前下部溫度

土炮~~... 右邊是板上的溫度顯示 左邊是加熱的目前下部溫度

準備拆南橋 待焊的南橋 放在右邊保溫拉

準備拆南橋  待焊的南橋 放在右邊保溫拉

取下南橋8237R~... 跟上邊的代焊南橋8237一樣的點

取下南橋8237R~... 跟上邊的代焊南橋8237一樣的點

以前南橋用綠色這灌值錫球 這次用 RMA 223 回焊上

以前南橋用綠色這灌值錫球 這次用 RMA 223  回焊上

取下南橋在量 ~ 沒有短囉... 兇手真的南橋

取下南橋在量 ~ 沒有短囉... 兇手真的南橋

沒用吸錫線---直接用銲槍加錫 來托 會產生一點點錫在上頭

沒用吸錫線---直接用銲槍加錫 來托 會產生一點點錫在上頭

清乾淨

清乾淨

放上對準~ 錫求還沒回焊 所以比較高

放上對準~ 錫求還沒回焊 所以比較高

預熱--當溫度 達到焊接溫度 你可以注意看錫球溶化 自動歸位...超好看的 ~

預熱--當溫度 達到焊接溫度 你可以注意看錫球溶化 自動歸位...超好看的 ~

焊接完成 等冷卻 已經下沉囉

焊接完成 等冷卻 已經下沉囉

測試一下 全亮囉 ~(以前練習十座回焊完-都用這測試看看南僑有沒有全亮 沒有 再加焊一次 ... ... ... ... .. ...

測試一下 全亮囉 ~(以前練習十座回焊完-都用這測試看看南僑有沒有全亮 沒有 再加焊一次 ... ... ... ... .. ...

上電待機 做了一般的測試動作 ~..確定OK後 才有上CPU.

上電待機 做了一般的測試動作 ~..確定OK後 才有上CPU.

OK囉~

OK囉~

8237 果真可用 代用

8237 果真可用 代用

YES ~看到畫面 感動 ~

YES ~看到畫面 感動 ~

進入BIOS 看看 有沒有安那

進入BIOS 看看 有沒有安那

XP 進入也OK ~

XP 進入也OK ~

測試一下 ~ 跑馬

測試一下 ~ 跑馬

上網看看

上網看看

從灌XP燒機中 CPU Z 南橋顯示8237 .

從灌XP燒機中 CPU Z 南橋顯示8237 .

官網上 寫的有支援 8237R 難道有些板子有做8237的

官網上 寫的有支援 8237R 難道有些板子有做8237的

网友:
 好可怕的重做啊!
南橋可以這樣互換?不會缺功能之類的嗎?
預熱時,南橋上面的風罩是加掛在熱風槍上的嗎?感覺好像回焊台的那種樣子。那罩子應該是買的吧!自己做還蠻吃力的。要開模子,要不然電焊會出人命。

网友:
原來南橋~~~是這樣判斷故障喔~~~
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看得好過癮我手也好癢,也好想自己來玩玩看,目前一直停留在簡單的維修上,想要升級,但是需要很多的CO CO去買工具設備,連最基本的熱風槍都沒有。carzy1kimo大大給了我很大的信心,但會不會害我跳進一個無底的深淵呢?
唉!
錢不是問題
問題是沒有錢

网友:
真的是很精彩的維修。
也讓我發現原來IDE的假負載可以判斷南橋是否故障啊!
手邊也有幾片478的板子上電南橋也燙的要死,改天等裝備齊全時也來試試。

网友:
哇 !! 你越來越來厲害了 !!

你的土炮做的很成功啊 !!!

換南北橋是一大挑戰 !!!

真的不簡單 ~~~~

网友:
烏烏烏~~~~我的反修台~~~~~過年之後換我做土砲反修台......
話說~~~這帶燈的也太好用了吧.....這樣也找的出毛病.....

看完這流程~~~~只有爽阿~~~~~~~我也想玩阿~~~~~

對了~~~沒看到你的BGA植球流程耶...只有回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測試 功能都正常 ~沒有發生問體 ~ 對岸說好像插在 ~SATA
但是這板子沒有SATA 功能
預熱時,南橋上面的風罩是加掛在熱風槍上的嗎?--
調好距離 就 沒開上頭 ~ 先開下部預熱..等板子溫度達到100 在等很
久....加到150  然後才有開上頭的風槍 150C  觀看溫度計 溫度到 就由 上部風槍
一部一部 往上加溫  也都要觀看溫度計.         *  感謝逃兵大大的指點**

板子沒有變形

罩子 買對岸的 350元 大口 的 8205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BGA植球流程耶 ....那2顆8237以前練習 植球 就植好囉...所以 ...就沒這動作拉!!

帶燈的也太好用了吧....之前練習就用這來判斷
南僑有沒有空焊~ ..有幾顆沒亮 在加焊
幾次不行 在挖起來 在做 植球  回焊板上...溫度沒控制好 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害我也想買一張 帶燈的IDE 原來這麼好用喔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溫度的控制真的好重要喔!....以前在學校有拿風槍烤IO座,烤到板子變形了。

還有啊!是要從下面先加熱喔!......沒操作過真的不知道耶!都以為是要上下兩頭同時慢慢加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溫度的控制真的好重要喔!....以前在學校有拿風槍烤IO座,烤到板子變形了。

還有啊!是要從下面先加熱喔!......沒操作過真的不知道耶!都以為是要上下兩頭同時慢慢加熱。 ...

正常來講~~是一定要先從下面加熱
因為~~~熱往上升.....所以~~要先讓板子橫溫.....

至於....要加熱好久再升溫...是因該不用吧....只要下面的加熱設備..升溫不是很快的話...
就讓他以正常的速度加溫即可~~~~只要板子能夠衡溫在150度到170度之間...
最主要的還是板子的表面溫度要控制好~~~~所以才要有數位式的溫控儀阿......
不然我一次跟對岸買4顆回來...是買好玩的阿.....

网友:
超神的...
受小弟一拜Orz....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那變成說,上面的風槍等於像是在輔助而已!讓溫度保持在一定的區間內。
只要下面的恆溫溫度夠,上面加熱的部分就可以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變成說,上面的風槍等於像是在輔助而已!讓溫度保持在一定的區間內。
只要下面的恆溫溫度夠,上面加熱的部分就可以拿掉?

就跟逃兵大說的~~~~上面只要補助所欠缺的溫度就可以了.......

网友:
  哇~carzy1kimo大好帥好帥~ 看來沒買預熱台真是千錯萬錯阿,對於我們這種三腳貓還是買成品就好了,免的換橋不成變成燒橋 XD

話說,小弟年少不懂事時買的風槍似乎無法裝類似的風罩

漏氣的風嘴

漏氣的風嘴

网友:
carzy1kimo大真是越來越厲害了

而且離我這邊也比較近,有機會在帶一些土產去找他~~

楼主:
回复 网友F:

蓮霧鄉   在哪裡阿 ~?玉井 歐..........:

网友:
C大的BGA技術跟土炮焊台越來越成熟,看這維修文真是享受..

不知何時我才能有這等技術,自己要再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G:

CC... 目前 土炮  南橋的成功率 很高 ~...
花很少的 錢 來做南橋 ~覺得很值得
控溫風槍 1100元(8205)(露天也有再賣)  BGA 風罩 350元 PID控溫 買2手的 一顆150元 (我還買2顆) SSR 一顆200元
架子 找不要的東西焊的 ..風熱盤 800元(其實可以更省的對岸 200元)
溫測線 110元 K TYPE 溫度計(200元)....

業餘 玩玩 ~這樣就很爽囉~..QQ

目前這台 8237R 換8237 穩定運行中~...所有功能都正常運行 ~操了一天囉 都沒掛..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正在努力的吸收消化中:)

网友:
@@ 土製BGA植球機…carzy1kimo 大大你的粉絲又多了好幾位了…

不過我比較有有性趣的是---沒看到錫球篩子跟植球的過程,能教一下我這個粉絲沒篩子的植球過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H: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11&highlight=bg
w大有教拉 ~
我的用法 拉 `  0.6萬用鋼網  之後在拿開 (拿聶子輕輕的從下方拿開 ~)! 在手工 看看有沒有珠子跑掉
我沒有帶網 值
拿去鐵碗   裡面烤
如果沒鋼網的話 就~~~~~~~~~~~~手工囉 ~先灑在上頭 一顆一顆排 ~ 先圖焊膏 比較不會跑走

BGA要用雙面膠 固定~

BGA要用雙面膠 固定~

電阻的腳 插在下面 可以調整 網跟BGA的位置

電阻的腳 插在下面 可以調整 網跟BGA的位置

放在裡頭 空氣比較不會亂跑 ~又快

放在裡頭 空氣比較不會亂跑 ~又快

网友:
碗公........
說真的耶....我最後才發現....
直接烤的是使用錫膏.....
如果是球的....必須把網鋼拿掉..放在鐵盤上面烤
這樣成功率比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恩 ~拿掉鋼網 ~用久鋼網比較不會變形 ~...只是多少要人工在那邊 排 阿

用鐵碗  熱不會亂跑 ~很快的 就會很均勻的 ~值得很漂亮 ~

网友:
回复 网友J:

新市~~

不過沒有白蓮霧了~~

carzy1kimo大還真敢衝,能用就買n_127|

楼主:
回复 网友K:

qq 我在仁德交流道附近~很近的 我長跑永康~

网友:
回覆25#

我最近不是一直討論要買黑晶爐
就是要用平台下去烤的
這樣植球不但成功率高~~~還不會造成網鋼黏錫..
要不然就是~~錫沒有熔下去(用網鋼植失敗好多次..還玩壞2各專屬網鋼)
我最後看到好多人用製具..將球用助焊膏把他黏在BGA上面之後拿掉網鋼
再把BGA放到烤盤烤~~~~自然就自動排列整齊了.....成功率有90%以上耶...
真想趕快把這技術練起來~~以後比較好修這類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L:

也可以 用 ~上下遇熱的方式 烤 bga拉 ~也很好用 ~
也是先開~預熱 然後風小 ~慢慢升溫~ 就會溶化 起來的焊點也很漂亮 ~
我那個烤盤 加個 網子 就可以烤~
不代鋼網 值球 0.5 0.6 0.7 現在我都很上手 ~一次搞定
bga 不學不行 很多東西都bga 囉 ~

還可以烤肉 ~

還可以烤肉 ~

网友M(2010-03-02):
回复 网友N:

請問 c 大 溫測線 110元 K TYPE 溫度計(200元) 在哪一家買的....介紹一下......我在台南民族路問溫度計都要 1 千出頭.....

网友:
引用 网友M:
請問 c 大 溫測線 110元 K TYPE 溫度計(200元) 在哪一家買的....介紹一下......我在台南民族路問溫度計都要 1 千出頭.....

他那個是大陸買的吧....台灣買不到這種價錢拉.......
說到溫度計...今天收到的新貨....還真好用~~~~~剛剛修一台冰箱
已經把他拿出來玩了...有一個可以用在車上的雙感溫溫度計~~~~真好用...
只用一顆4號電池..帶出門也超方便~~~我還拿來測試冰箱的溫度...
打算進大批的貨回來玩了~~~~同業之間很多人想要這種溫度計的..
主要是帶出門做基礎溫度檢修方便(冷氣冰箱都好用)

楼主:
台灣網拍 有人買 500元 ~我之前看過 有人賣同樣的
對岸 最便宜的 `.35RMB 送一條 K
我買那台40RMB 送2種 K 感測線
台灣 100左右的 只能量到 100度

网友:
對了~~~~carzy1kimo大....
你有玩過無鉛的植球嗎?
或是...已經值好無鉛的球...要把它加焊回板子...成功率有多大.....

我今天收到的貨裡面有一顆北橋晶片~~~全新的~~~已經植好球了..
現在只要加焊上去就好了~~~~但怕失敗...我的5百多塊就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沒有耶~還沒 玩過 ~以前有拆過
無鉛的 橋
~要高溫~但是要小心 會死晶片囉 ~溫度

我那邊也沒有 無鉛的球 可以玩
北橋 面積大 ~要小心歐 ~ ....
要把它加焊回板子...成功率有多大
北橋 無鉛的 .........聽對岸 說 ~沒3溫區的 大概 是0吧 ~

网友:
......3溫區....邀受~~~~該不會真的要用紅外線加溫吧......
我是想到一招..既然已經把球值好了讓上面的溫度就不要太高...
反觀~~~把下面的溫度升高...只是助焊膏很重要..必須不會蒸發的...
也就是無鉛專用的.....我剛好也買了一罐....看樣子也派的上用場了...

网友:
真是圖文並茂的教學文章,說得真清楚

网友:
這篇看下來的感覺真的很爽
彷彿自己功力也跟著精進。
換南橋,壓根都沒想過的問題,就算想換也沒工具沒經驗
期待有一天能像大大這樣

网友(2010-04-17):
在二位討論中無意學到很多~真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