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JW199A 開機白屏

楼主(2010-01-31):
(无正文)

网友:
應該壞DC-DC了!面板上.....沒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開機會出現白屏 , 不外乎就是  ad 板 及 排線 面板  !!

建議你先檢查一下排線是否插妥 !!!
還有ad 板上的供電檢查 !!!
不然就買個公板試一下 !!!

网友:
這台我有

這台我有.維修也是蠻硬的.2台一台燈管一台面故障買單放了快3個月都不想動他有高手會修過可以示範一下

网友:
這台我修過兩次....一次是電源 一次是高壓.......用公版點看看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