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999LE]ASUS 6800LE突然雪花~

楼主(2010-01-31):
不好意思.我有一塊顯卡,如下
http://www.dealtime.com/xPF-ASUS-GF-6800XT-128MB-4M-32-DDR-256bit
本來都好好的,換卡收起來放幾個星期...後來拿到另一台電腦要做測試
舊電腦POWER是英誌250W..一插上就嗶嗶叫..嗶了幾聲...也試不行,又收起來
再過幾天再插上另一台電腦,試過二台電腦(七盟350W&450W)
都正常嗶一聲..可以啟動...可是畫面卻是整面雪花...請問該如何維修呢..
拜託大家了...謝謝您們~
我的卡極新...沒有灰塵,電容都很正常
PS.本卡上有內建蜂鳴器...連續嗶聲是內建蜂鳴器叫的...
可正常進入系統是系統蜂鳴器叫的....

网友:
試看看把金手指用橡皮擦.擦.還有外接電源..如果不行那記憶體的機會很大.也可能其他東西壞掉.還有記得這張卡很高溫所以檢查看看散熱的問題..

楼主:
金手指和整塊卡都用接點清潔劑噴過了...
因為原本風扇有點大聲..己經有更換過風扇...
如果是記憶體壞掉要怎麼測呢??
謝謝您~

网友:
花屏發生的原因有很多
加焊顯存和主晶片看看
也可以用軟体測一下
你的顯卡是Nvidia的晶片,可以用Matss測(軟体版上有)

网友A:
我也遇過相同問題 不過 是6600 128MB 一樣出現花點 字都糊掉看不見 最後是用水性助焊劑+熱風槍 將RAM跟晶片先加熱  然後用助焊劑加進去烘烤  等1分鐘後關熱風槍 冷卻以後裝上PC 問題都解決了
  我沒有機會去照相 因為  都是臨時維修遇到問題 就直接給它加工上去了  之前一片A8NE也是南橋故障不開機 找不到問題又不會換晶片(根本找不到晶片來源) 就ˋ.ˊ直接用上面滴方法去烤晶片 結果勒~!
板子就給它修好了 因為是實驗性質所以囉 沒給它照相存證啦

网友(2010-03-02):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過相同問題 不過 是6600 128MB 一樣出現花點 字都糊掉看不見 最後是用水性助焊劑+熱風槍 將RAM跟晶片先加熱  然後用助焊劑加進去烘烤  等1分鐘後關熱風槍 冷卻以後裝上PC 問題都解決了
  我沒有機會去照相 因 ...

請問一下下,這個水性助焊劑您建議用那一種呢?是用水性助焊劑灌到gpu裡面嘛?還是周圍就好了?

謝謝您

网友:
我的卡極新...沒有灰塵,電容都很正常

應該快快送回原廠維修,顯示卡幾乎都有三年的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