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050 NPN 這顆還買得;到嗎?或是有替代品?

楼主(2010-01-31):
今天修連鈺350這顆
有5VSB,但沒輸出(風扇會動一下)
所以,研判是短路或過載起動保護電路
把電容看了一遍,沒什麼異樣(沒電容表)
把蕭特基拆下量一量
這倒是有一個問題??逆向的阻值..好像也太小了吧
我的是指針型電表,切在x10電阻,指針會跑一半
算了一下,5x10,那不就是50歐姆,真的懷疑自己電表有問題
跑了一半算正常嗎?連新的也一樣?
都拆下來了就換一換好了..沒想到有輸出了也
但3.3V只有2.5左右..其他正常,
不過至少向前走了一步,心想會不會是穩壓的431有問題?
之前W大有說3.3是從5V來的,看了半天,分壓的R1.R2是好的,應該不會是這裡
一直量,都量到光耦了,還是2.5V...請問大大們..最可能是那個有問題啊?
正打算換掉431試試看,結果看到,蕭特基接散熱片螺絲未鎖,剛剛急著試看看有沒輸出
好把先鎖螺絲吧..ok..先再看看成果一下..哇
煙火出現..衰神降臨..這...這是...為什麼??拔掉電源,看到TL3842P,VCC端接的保護電阻燒了
怎會這樣呢?再看看..哦..哦..不會是剛鎖的時候,把SD540那顆二極体壓壞了吧
它現在是和板子分離的..@#$%..鳴..再看看有沒其他損壞
接燒掉電阻有一顆H8050 NPN 好像擊穿了..換看看..
不會吧,這顆有點特別,它是2W Ic=1.5A 的,我手邊只有c945,PN2222A 也是NPN的
但 w和Ic 都沒這大..想問大大,如果要替換,這二個數值是不是很重要
我還是換上去了,結果,C極端有25V,E極輸出只有10V,而TL3842P好像要16V才會動作
請問這顆還有的買嗎?..還是有得替換呢?..先謝謝大大們
(原本還想分享維修經驗說,只高興一下下,不會連TL3842P都給燒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蕭特基拆下量一量

[ 這倒是有一個問題??逆向的阻值..好像也太小了吧 ]

哪會有 [ 逆向的阻值 ] 不明白 ??

蕭特基鎖回散熱片時 , 不知原來的有沒有絶緣片 , 如果有的話 , 要確實的安裝 !!!

晶體代用 2W Ic=1.5A  這是最主要的參數 , 當然是很重要的 !!!

否則哪來代用的依據呢 ??? (請爬文)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剛有上露天看了一下
如果買3A 2W 的可以替代嗎?
還有C極量25V,E極輸出,量只有10V左右
正常應該有到23V的
這是不是因為我換的c945 這顆
它是0.25W 01.A 的原故,?e極輸出變小了
請大大能再回應一下

网友:
正常的話它並不會改變你的輸出 !!!

通常只會把你不合規格的元件打穿或燒毀 !!! (承受電壓 或電流太低的 )

請先換上符合規格的元件 !!!

並檢查其他的電路元件 !!!

最好還是 po 上圖說明會比較清楚 !!!

請參考 :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3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8927-1-2.html

网友:
代換BJT電晶體也同樣需考慮β值。
Vbe間要有0.7的電壓出現,沒出現....電晶體損毀。
蕭特基二極體順向導通、逆向截止,逆向時,電表指針不能有偏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逆向時一點都不會有偏轉嗎?
不是有崩潰的值(這好像是指電壓??)
都交還給教授了...啊!..基本功..我得先恢復記憶了
3Q大大們
還有剛問的..如果找不到相同型號,該如何替換
看了W大大那篇.比較有概念了,特性規格不能小於原本那顆
其他hfe ..要考量的要這多哦!!
露天賣的只有標示出W和A如果其他不考量
可以買嗎?優先考慮W還是Ic...
像我原本是1W 1.5A 換規格是2w 3A 的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代換上,目前電流、瓦數,感覺都比較好,但是其它部分還要再比較看看。

逆向崩潰的值.....這要稽納才會有吧!不過我也很少在量稽納,會不會有逆向崩潰的值,也不太清楚。

网友E:
說到這個風扇轉一下

我上次修一個準系統的POWER不啟動,有5VSB~~

我把爆漿電容換過後,PS-ON短路測試,結果風扇轉一下就停...啟動保護?

於是我將蕭基特拆下,量OK,主變壓器拆下,量OK,快速2極體拆,還是OK~~

量TL3844對地阻值都正常...怎麼都正常風扇會轉一下就停

這時候我喵到了散熱片上的一個熱敏電阻(心理OS 該不會這溫控的風扇速度是從0開始吧!!)

接著就把所有的零件焊回去,上電~~  爆了0.0

趕快關延長線開關,檢查了一下,原來是AC座不小心短路了,就把AC座推回鐵殼固定

短路PS-ON,風扇還是轉一下就停,量+12V +5V有電壓出來,蓋殼收工~~

結論 看風扇只能參考n_073|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些電源是有偵測 power 的溫度 !!

在某一定的溫度下風扇不會起動的 !!!

你只要接上負載 , 一下子就會看到風扇轉動起來 !!

网友:
回复 网友D:

W 大的另一篇不是有一個代用表嗎 ???

[ 常用的電晶體及FET簡易規格表 ]

你不會沒有打開來看吧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代用表 !!!

耐壓 電流 W 數 及截止頻率 ,  拿你 的 H8050  規格

比對一下就知道了 !!!

网友:
煙火出現..衰神降臨.........你該不會 電容還有   餘電 你碰到 阿斯囉 ~
之前我修過一顆也這樣 ~連同高壓區的 ~mos 跟電阻 都燒掉 ~
恩恩隻後我 摸電路板都很小心 確定 沒有大電壓的時候在 摸 ~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 !! ~~哈 !!! 有經驗的人就知道 !!!

那兩顆大電容要先測一下 !!!

有電要先放電 ~~

否則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說到這個風扇轉一下

我上次修一個準系統的POWER不啟動,有5VSB~~

我把爆漿電容換過後,PS-ON短路測試,結果風扇轉一下就停...啟動保護?

於是我將蕭基特拆下,量OK,主變壓器拆下,量OK,快速2極體拆,還是OK~~

量TL3844對地阻值 ...

主動式 PFC POWER 有些設計成要有一定負載 才會工作,有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台準系統主機板爆了,才想請MIS幫我重新安裝系統,他開一次就無畫面了....

檢查了一下,主機板3.3V用蜂鳴檔會逼~~逼~~~~~~~~~

打歐姆檔10歐orz

CY283410C這顆Universal Clock Chip開機就開始升溫,雖然沒熱到按不住,但估計可能凶多吉少

由於我沒有零件,把它吹下來確定它NG後,大概會交給MIS報廢吧

說不定是POWER電容,470uF/16V電容用220uF/25V上的結果n_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