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各位前輩 尋找高壓線圈 燈管一閃即滅32吋雜牌液晶電視

楼主(2010-02-01):
目前的狀況是全部燈管插上燈管會一直閃爍,然後跳保護模式,如果拔掉其中一隻燈管並不會閃爍,但只會亮個一秒就跳保護模式,並且都會有看到其中兩各高壓線圈在跳火,小弟的想法是高壓包短路,造成電壓不正常跳保護,雖然有量過阻抗但是有跳火的實在差別也不大,想先找高壓線圈來更換,只是看了拍賣上並無這顆高壓,想說這裡高手很多,想請各位前被芷點小弟的方向是否有錯誤,並提供看看哪裡可以買到這高壓線圈
另外提供高壓線圈的編號764 0501

网友:
先補焊一下看看,沒有先拔下來量測一下

楼主:
報告  有補焊過了 也有拆下來量過  可是阻抗差不多  就是會跳火 燈管有單獨測試過是好的 所以覺得奇怪
不知道哪裡大大手上有這塊板子可以割愛或是高壓線圈哪裡可以買到
煩請各位幫忙 謝謝

网友:
這麼多組高壓線圈 !!!

不知你有沒有跟別組交換測試一下 !!!

以確定一下有問題的線圈 !!!

网友:
這種高壓~~我還第一次看到....有夠特殊的....
先檢查電路吧~~~~既然會亮~~還會閃爍...就電路板有問題了...
有可能高壓電容掛了...

楼主:
報告  燈管如果都是插一支而已會亮不閃爍,全插會亮會閃爍,少插一支會亮不閃爍,另外上面有高壓電容嗎我只有看到SMD的電容,電源端的電容我有拔下來測過都ok線圈有互掉跳火的都一樣是那兩顆,目前也確定是有聲音無影像有用手電筒照過確定無影像,也無法選台
只是這台是雜牌NEW COLOR的 所以是否可修復  請各位先進評估看看,不然本來想省錢變花一堆錢會失去我本來的心意  謝謝

网友:
另外~~~你也發錯地方了吧~~~請板主移帖吧....

而且~~如果自己能力不足的建議不要在修下去了..
除非你想把這台報廢了......
若想省點錢~~~送修是最好的吧....
因為這種怪原因~~~我也沒遇過~~看有其他大大有沒有預過這問題了..
但你說的狀況~~故障可能不只高壓板~~連AD板都有狀況了...

楼主:
不過我想TRY看看  有興趣想學習 另外應該移到那一區比較正確是否可以告知

网友:
插一支燈管會亮不閃爍(不熄滅)???有點怪......如果少插一支會亮的話,就不用修了16燈少了2燈,一樣可以用啊
這類問題如S大說的電路問體居多拉,
(呵呵..沒碰過高壓少了一邊燈管能夠恆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圖片上 發黃部位 因該 是你說的問題所在點 請比對他是否有 類似 C5706 C5707之類的電晶體
有的話 請更換 再者 你為詳細提共各高壓迴路電壓 一閃即滅 的因素 一般都是高壓起量不完整
或者 高壓啟動迴路異常
如你說的 更換高壓線圈 故障起火 還是同點 那就是那2點的迴路異常
很明顯阿一一 比照各迴路的各零件組抗 電壓 後查看是否有8隻腳的電源IC 買2顆回來更換 或者猜其他迴路的下來交換測試   @@

网友:
這一台自己修玩一玩可以!
花大錢不划算,十台有6台以上面板故障!
使用日立面板,型號不太記得了,只記得中間編號****80****!
我曾經有3台以殺肉!

网友:
其實這種燈管很多的,建議PASS異常的部分就好,不然光是零件就找到想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