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 請教板主 二極體 可以用來當溫度感應器

楼主(2010-02-01):
各位大大:安安
小弟最近 在修一台 衡溫控制器 我發現 他有二組 溫渡感應器

一組是用溫渡IC(加熱溫度) 一組是用1N4148(室內溫度)

小弟很好奇 1N4148 可以拿來當溫度感應器 嗎?

楼主:
小弟 最近 想買一台 控溫烙鐵 請教大大們 可以介紹 牌子 價錢上不要太貴 我還是個學生 .....

网友:
那顆1N4148應該是做溫度補償的功能~
以前有看過在音響上有這樣使用~

网友:
1N4148之類的二極體其溫度系數大約是 - 2 mv / C, 但是否能耐到烙鐵的高溫就要查一下Data Sheet了, 通常是無法達到如此的工作溫度!??

网友:
不過...二極體的熱雜訊也很大,要先處理掉,不然2mV 就蓋過去了。

网友:
咦!我記得二極體是每上昇一度C下降0.2mV才對!是我忘了嗎?

网友:
二極體能夠承受的溫度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個確定是 1N4148 嗎 ???

我有修過電磁爐 , 發現爐具中心偵測溫度的類似 1N4148  !!!

但是用二極的方式量測 , 卻沒有二極體的特性 !!!

使用歐姆檔量到 165 k , 所以應該不是二極體 !!!

確實有電路會用 二極體 來當溫度補償的 !!!

音響放大電路比較常見 !!!

楼主:
真的 是1N4148   他是用來 做室溫(0~40度)
做比較用 我也很納悶 1N4148  真的可以做嗎 ?
可是 在電路上 他真的存在  因為 我看不到 其他感溫元件

网友:
那一顆的用途因該是用來作為衡溫烙鐵的溫度補償的
主要是因為~~~衡溫洛鐵的溫度~~~是以電流流通方式加熱的居多
由於都是經過計算的...再室溫不同的時候提供不同的電流給烙鐵
藉此達到落鐵的橫溫功能......沒記錯的話~~
新的數位衡溫烙鐵好像都是這種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