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巨400W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10-02-01):
測量黑紫=5V,黑綠=5V,後手動POWER-ON. 有2秒吱吱聲, 風扇沒動,

有檢查蕭特基, 用二極體檔,
左邊的蕭特基0.13, 0.13
中間的蕭特基0.1, 0.1
右邊的蕭特基0.13, 0.13
蕭特基正常,週邊的電容檢測正常(電容表), 後來發現輸出部份有接,7805,7812,
測量後,7812有輸出12V, 7805無輸入電壓,所以請版大幫我看看

後來有發現,整流電路電容接了一個2W 的電阻,測量為0.3歐姆,
色碼上為"棕藍銀金綠", 為0.16歐姆,接到開關晶體一腳, 不知是否要更換,
請版大多費心, 感謝

网友:
依你的敘述你的高壓側 (+5vsb) 應該沒有問題 !!!

但你說 7812 及 7805 這穩壓 ic 有些接腳不同 !!!

一般是 1=IN : 2=G : 3=OUT  你的圖看不出實際的接線 !!!

看起來好像是從 7812 穩壓出來後通過 電感 接往 7805 的 IN

不知是不是這樣 !!!

如果是這樣 可用歐姆測一下電感 是否導通 !!!

如果有導通那 7805 可能有問題 , 那就直接換掉試試 !!!

网友:
你是說 觸動  之後 斷電  PG +5VBS  電壓 正常歐
...PC板 高壓那邊 焦焦的  先檢查 那附近的電路 ~
像是 保護囉 ~...線路有問體 ~
觀察看看有沒有空焊的 ~...
還有你量一下 12 5 3.3 對地 組值多少? 來判斷 ~修哪一條線路

网友A:
為何第四張圖 功率管少一支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何第四張圖 功率管少一支腳..????????

那支腳和背版是連通的....
所以沒有另外接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6 的電阻不需要換, 因為阻值那麼小, 很多電表也測不準! 你也可找一顆差不多小的替換也行!

據你的描述, 有 +5VSB 紫色, POWER_ON 綠色有 5V, 代表至少有 +5VSB 工作電壓產生. 但問題是在 POWER_ON 接地後, 2 秒滋滋聲與風扇不轉無電壓輸出! 而你量測蕭特基二極體與輸出電容都正常.

2# j 大已經說明大多電路設計都是 7805 吃 7012 輸出的電壓做輸入用, 也就是說既然你 7805 輸入端量無電壓, 那你就必須跑線把輸入的線路找出來, 最好是邊查邊畫下電路, 以便理解與查電路!

如果那顆小電阻真是並聯在電容旁, 那倒是有點奇怪了! 不知有線路圖或該位置照片可提供大家參考! 謝謝!

楼主:
已經拆下量電感, 正常, 電感下還藏兩個電阻與二極體, 也正常, 換了7805後是有開機了, 關機後, 又開機, 又無法開機,
讓人@#$%, 發現到開機有有2秒吱吱聲, 就能正常開機,沒吱吱聲就無法開機,故障點超出我的能力,所以...感謝以上板大的指點,謝謝
跟人家不一樣的7805, 整個塑膠封起來,

网友:
查查變壓器前後的幾顆電容看看....
大多數會有嗞嗞聲都是在變壓器前後的電容不行了....
但因為交換式電源高顏振盪的關係....
使它產生這種嗞嗞嗞的聲音....
新巨400W..不修好可惜了....

网友:
版大說的是啊 !!!

我上次也是修了一台 , 原本是故障的沒輸出 !!!

換了主晶體有了輸出 , 但是會有吱吱叫的問題 !!!

而且晶體會異常發熱 !!!

後來換了一些 小電容 10uf ~~ 1uf 的 !!

換完後就好了 !!

不然就要用示波器觀察各點的波形囉 !!!

楼主(2010-03-05):
結果跟大家報告一下,後來送修, 換了新的主變壓器(唯一沒拆下來檢查, 我也沒料可換), 輸出本來是有用四顆capxon 3300uf 10v後來我找不到日製所以我就用台製換上, 送修時又換了四顆nichcon電容 , 其他的電容已被我換上KMG, 其他就看不出來有換甚麼, 板子的焊油也清乾淨, 個人覺得服務不錯,

网友:
你有沒有檢查電晶體看看,很多啟動保護原因是電晶體燒了(例如TL431、A945、1015...)無法管制功率管,電源管理IC發覺後啟動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