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塊親戚升級後的舊板子

楼主(2010-02-01):
我有2塊親戚升級後的舊板子
一塊是P4P800,一塊是P4P800-MX SE
P4P800原本是好的~但我拆下後放了一年多最近拿出來想裝在客廳看DVD時卻發線無法開機使用(無畫面),但板子的綠燈有亮
P4P800-MX SE則是內見顯示故障-客戶被我判定機板故障需換機板時而留下來的板子

看站上的舊文~真的是很清楚的說明了該檢修的項目
無奈我當初讀的是資訊管理科.對電子電路與相關文章.真的有點鴉子聽雷.看不懂
我連電表的正確操作方法都不是很懂(我只會測是否有導通..畢畢的聲音)
請問新手應如何檢測維修呢?
第一該怎麼做呢?

爬文後並無新手交學的文章(可能我看不懂)
頭痛中......................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才剛加入這裡3個月,你可至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學習基礎,裡面有許多大大的教學文章,全部看過理解後,應該可以更了解大家再說什麼,
可先從電表的使用及認識各零件的作用及好壞量測作功課,再來就練習使用烙鐵囉,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才剛加入這裡3個月,你可至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學習基礎,裡面有許多大大的教學文章,全部看過理解後,應該可以更了解大家再說什麼,
可先從電表的使用及認識各零件的作用及好壞量測作功課,再來 ...

謝謝.現在才知道電子科系的知識原來這麼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jeffyuan 請多閱讀本版 (( 標題 )) 裡面的文章 , 或許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
無法開機的部份大多跟電源管理晶片及南橋IC開機電路有關 , 請先從這兩處開始查起 !
至於 P4P800-MX SE 內見顯示晶片故障通常是無解 ! 除非您有另一片同型號板子可更換此晶片 , 否則只能當((  炲肉零件 ))當備品了!

网友:
慢慢學吧~~
但悍功~很重要
當初都是要學之前先拿廢版~練一個多禮拜在開始學

楼主:
P4P800-MX SE外接顯卡後是可以正常使用
但P4P800開機時.CPU都轉一下就停止.要開很多次才能正常運轉.但即使正常轉動.也是沒畫面出現

网友:
引用 楼主:
P4P800-MX SE外接顯卡後是可以正常使用
但P4P800開機時.CPU都轉一下就停止.要開很多次才能正常運轉.但即使正常轉動.也是沒畫面出現

風扇轉一下就停止了.應該是電源短路了.論壇上面有很多文章.
搜尋一下就有一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