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版8S661FXM-RZ(維修實例)

楼主(2010-02-01):
電子白癡的我也來發一篇
這台電腦在剛開機時畫面是正常,可是只要沒多久就會開始發生畫面模糊及當機的現象,如下圖

剛開機時畫面是正常

剛開機時畫面是正常

沒多久就會開始發生畫面模糊及當機的現象

沒多久就會開始發生畫面模糊及當機的現象

於是便拆下主機版下來測試,發現在不裝硬碟的情況下就不會發生
所以就朝主機版上的硬碟線排插座方向去檢測,發現在排線旁邊的爆了31000uF6.3V電容,就拿31000uF10V電容換上去(因在公司沒電容錶,就沒測這3顆電容質剩多少給大家看,反正它們就是壞了)
換好以後開機測試è正常(打完收功)
以上內容有錯請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网友:
一一我看前幾張還以為是晶片問題原來是電容喔...我也要是看看我修得版子可以開機沒

网友:
恭喜完修  手上也有一塊同型號的  跑80 還可以使用 等壞了再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80 還可以使用

遇過很多正常板子 都是跑80
我也不知道 ~80是代表怎樣 ~~

网友:
我有兩塊技嘉的都跑80 一塊8S661FXM-RZ跑80  測試都OK(不接IDE硬碟)

但是接上IDE的硬碟或燒錄機 開機讀取IDE的時候要等很久 進BIOS也要很久

但是進入XP後就正常了 應該是IO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