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大大救命阿.高手可以幫我看看這台螢幕是什麼問題ㄇ

楼主(2010-02-01):
今天公司同是拿一台17吋得宏碁液晶螢幕給我修理
我把裡面的高壓版跟電容都檢查了一次
都沒有任何的凸起或是便黑
因為三用電表6年沒有用了所以沒辦法測試
也不太會使用高中上課都在睡覺
我把螢幕顯示出的問題貼上來
請各位高手能跟我說哪部分問題比較大
型號是acer   AL1715

可以過電但是插上螢幕線螢幕會變成這樣

可以過電但是插上螢幕線螢幕會變成這樣

以為是面板問題可是按他的選單卻不會有這問題

以為是面板問題可是按他的選單卻不會有這問題

网友:
這不是ad版故障就是面板買單了

這不是ad版故障就是面板買單了有照片AD版跟PI版照片可以拍上來看看嗎

网友:
osd正常  故障點在AD板上的電容 容量不足

网友:
挺c大的意見喔,最壞就是屏線清一清,跟scaler  ic  虛焊

楼主:
:) 感恩我換一下電容是看看

网友:
換電容後還這樣,拿一片公板的AD板試試,就知問題出在哪了。

网友:
AD板到面板的排線檢查一下有無斜插,我有修過一顆不知為何排線鬆拖了,畫面跟你一樣,將他重插固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