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大大們幫我查看這是什麼零件!感謝<已解決>

楼主(2010-02-01):
記得之前爬文好像有看過,但...現在要找時確又找不到n_098|
這零件看符號好像是電阻之類的東西,但又不太確定,拿到電子材料行也沒在賣,所以小的在此請各位大大的幫忙!感謝!

位置是在那個NTC那!

P+I板!
,.

网友:
這是狼大的 PO的 文啊 !!!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我真該打屁屁!自己有留言都忘記了

原來這個是負溫度係數電阻,感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得看板子上的代號 NTC!

楼主:
請問一下,NTC規格該怎麼看?
10S2R5M是什麼意思?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給你參考一下

138.54 KB, 下載次數: 297

网友:
直徑10mm R 2.5 ohm  精度20%

楼主:
感謝j大和c大,剛看了附件後就了解了!

网友(2010-06-13):
感謝j大提供

网友:
支持一下。。。。
原来是
負溫度係數【電阻】。。。

ps:不知道的咱。。。還以為是【電容】的一種。。。

=================
剛才查了字典
NTC. (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
SP : Surge Protection

Surge突发奔腾的
Protection 保护

==============================剛才看了PDF檔案。。。咱的心得整理。。。^-^
符號
SP系列——草寫SU
三角形【裏面寫   VDE】

=================
此電阻【Capacity】..是限流。。。限制【【Inrush Current】】的流。。。
所以英文。。。。【Inrush Current Limiters】

=============
【1】
只有 【迷彩綠色】與【黑色】兩種^-^
60%以上【都是1~【25】ohm】<-->小於【25】ohm
【2】比較常見的~小數點的仅仅有三個
1。3
1。5歐姆
2.5歐姆

===============字典
http://www.iciba.com/surge/098833c0124d313a4f1474fb4c5d22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