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 SE 主機板 BIOS問題

楼主(2010-02-01):
初次發文如有不當煩請指教

手上有一片 ASUS P4P800 主機板

用P4-2.8 800外頻 第一次可開 但設定完bios 後都會卡在D5

重新清除bios後又可開 但設完bios後又卡D5

原先以為是Bios 問題 於是用IC燒錄器燒了最新版的

結局一樣  於是換上P4-1.8 400外頻

結果重新啟動後卻出現 Biso check sum error

已經訂了帶燈假負載   請教各位先進這個問題該朝哪個方向查比較正確?

网友:
不知你的頻率是否設錯了 !!

請先設為自動方式 !!

看能不能正常 !!

网友:
Biso check sum error
有時是記憶體的問題,先換掉看看

楼主:
記憶體也換掉過了 bios jumpfree 也沒超頻

网友:
有遇過  ASUS 類似的情形 ~ 刷  別版本 的BIOS 不要最新的..之後就OK的 ~
之前那片 P4P800 也搞很久  不是出現 CPU 有問體或 出現 BIOS 檢查錯誤
或者風扇 偵測錯誤  不然就卡 D?

阿不然 換顆 BIOS IC 試試
你的 BIOS 是3M這顆嗎?
P4P800 系列 毛病特別的多 ` 對岸很多關於這板子的文章 ~你可以去找找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家裡最近多了一塊新朋友,也是P4P800 SE,躺在旁邊,連想修它的動力都沒有!
故障的問題還真多,CPU供電12V短路、一上電南橋發高燒(燙到可以煎荷包蛋了),AGP旁邊兩顆MOS銅箔全部變色。....修好了應該還是會再返修吧!

网友:
P4P800系列的我一大堆~~~~還沒時間去研究哪些東西故障......

會不會你記憶體插槽~~有問題阿.....接觸不良也會出現該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