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L1730P畫面切割且上下跳動(已解決)

楼主(2010-02-01):
LG L1730P,因出現畫面後卻呈現畫面切割且上下跳動(持續性,無冷機或熱機之分),經量測穩壓IC輸出為1.8V,更換後為3.3V,跳動現象較為改善,遂全部盲焊,排除焊點異常,測試後,居然正常了,可是過了一會,又是呈現畫面切割且上下跳動,請教各位高手,是A/D的問題,還是其他的問題,小弟該從何處著手,謝謝。

見鬼了,此塊面板,拿去別台測,是好的,感覺面板沒問題,拿另一塊面板來這台測,居然一切正常運作,傻眼。還是謝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畫面切割且上下跳動

畫面切割且上下跳動

電源高壓板照片

電源高壓板照片

A/D驅動板照片,紅圈零件已更換

A/D驅動板照片,紅圈零件已更換

网友:
先補上照片~跟電路!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無法上傳照片,可能是發回文數太少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經補上照片,請各位大大幫幫忙,謝謝

网友:
AD版的電源至少有5V/3.3V/1.8V電壓值對嗎

网友:
是 AD 的問題, 高壓只負責點燈管, Power 只負責供給工作電源!
顯示都是 AD, 可惜我沒研究, 看起來像是垂直不同步的問題, 所以畫面跑到底下去!(猜的! 等高手出來解釋吧!)

建議你換換顯示頻率與模式試看看, 觀察顯示的變化結果! AD 板上的電容可以拆下來, 先放電後用電容表量一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穩壓IC正常,電容全換了,還是一樣

网友(2010-03-10):
有可能是AD版的問題~

換片公板下去試試~

應該可以查出來

网友:
有顆類似BIOS的IC~~~那顆換新資料重燒因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只是你怎摸不先使用AUTO的功能跑跑看?不行的話因該還有手動調整模式阿...

网友:
以下是我想到的可能性而已,請參考看看

1. DE(DATA ENABLE) 有問題 ,這部分要檢查LVDS訊號有沒有問題

2.SCAN IC的CLOCK的BLANK可能有問題。

3. 垂直頻率超出AD能接受的頻率,請嘗試其它解析度

另外因為沒有說到是接D-SUB還是DVI,所以就不囉說了

D-SUB有
Pin 13         HSync         Horizontal sync
Pin 14         VSync         Vertical sync

所以這地方也要檢查~

以上僅供參考QQ

話說電容有順便檢查嗎...

网友:
1.同意10樓的說法.
2.還有你的輸入信號條件為何(顯卡的輸出解析度)?看起來像桌面的延伸畫面(雙輸出顯示設定)。
3.有VGA跟DVI Port, 能不能用另一個輸入看看?

网友:
我會朝液晶面板的方向做檢測.
經常遇到故障會切割抖動的17吋面板是:
現代,LG,群創
不過還是要看一下面板的型號以及
實際檢測才能判定是否為面板故障.

网友:
suneku 大說的沒錯.
如果排除 LVDS 的問題. 那最嚴重就是 T-CON 或是驅動IC Scan 端燒掉一顆了
如果是面板 ITO 的問題. 那更是無解, 不過ITO 要壞... 要有很強的靜電才會 T_T"

网友:
有没有排除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見鬼了,此塊面板,拿去別台測,是好的,感覺面板沒問題,拿另一塊面板來這台測,居然一切正常運作
  你該不會 有幾顆  囉絲  沒給 它 鎖 ..

网友:
Ken1972 大~ 已經解決了嗎? 先恭喜你!

要將維修方式跟大家分享出來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同我所說的,見鬼了,這台面板,拿去別台測,是好的,感覺面板沒問題,拿另一塊面板來這台測,居然一切正常運作,我也搞不清楚是為何?

楼主(2010-04-12):
回复 网友C:

原本有問題的那塊面板,拿去別台測,是好的,可是最後還是出現同樣的問題,最後還是拿塊面板更換才徹底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猜是模式的問題! 請您設法查一下面板的顯示模式與屏線規格, 看你所用的兩塊面板規格是否一樣? 你也可以將面板資料提供上來, 讓大家幫你比對!
面板廠牌? 型號? 屏線? AD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只是那塊板子已經拼裝回收了

网友:
LPL LM170E01、LM190E01算是遇過故障率較高的面板,有時更換內部IC會好一下下,過段時間又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