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跪謝大家)求救!! DOS作帳軟體NTX檔出錯!!

楼主(2010-02-01):
不曉得版上可有軟體高手可以幫我一下,我的軟體不管執行哪一項指令都會出現以下這排字
Error DBFNTX/1012 Corruption detected: st222.NTX
我已經找不到當初設計的人了(超過10年...),所以上來求救一下,不知道該如何重建索引檔?
先謝謝了

補資料夾檔案圖

网友:
.ntx 好像是 clipper 年代的東西。
嗯.....要找出 clipper 這個老骨頭來,真的有一定的難度。

网友:
應該是 NTX 檔案壞掉了..

看看你上方的功能表中的 "系統維護" 中是否有重建索引的功能,將 DBF 的索引檔重建一下..

PS: NTX 是資料庫的索引檔,也就是排序,例如照客戶編號、產品名稱.. 等排序的檔案,一般在 DBF(資料庫)開啟時,會同時開啟這些檔案(一個資料庫可能有一個以上 NTX 檔)..

看到這個東東,覺得很親切耶..

网友A:
另外,在你的檔案目錄中,有很多 A 或 B 開頭,長度為 8 (DOS 下檔名的規定)的檔案,這些應該是程式沒正常關閉遺留下來的暫存檔,可考慮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你的檔案目錄中,有很多 A 或 B 開頭,長度為 8 (DOS 下檔名的規定)的檔案,這些應該是程式沒正常關閉遺留下來的暫存檔,可考慮刪除..

謝謝,我已經把那些刪了,不過還是一樣,支援維護系統裏面有一個 系統設定作業 ,不過要密碼,密碼是我以前老闆的身份證號碼...
我記的我以前有在其中一個檔案裡找到密碼,不過已經很久了,也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我已經把那些刪了,不過還是一樣,支援維護系統裏面有一個 系統設定作業 ,不過要密碼,密碼是我以前老闆的身份證號碼...
我記的我以前有在其中一個檔案裡找到密碼,不過已經很久了,也忘了.. ...

那些是程式執行時的的暫存檔,程式若正常結束,會自動刪除這些檔案.. 不刪也行,只是看了礙眼及佔空間..

建議的方式是還是找到密碼,進入到 "系統維護" 功能,一般都會有重整索引的功能..

至於為何會有這個功能,主要原因是索引檔損壞時,這個功能會重建索引,因此一般程式設計師都會考慮加入這個功能..

若真的找不到這個密碼,也有個變通方式,不過較為麻煩:

有沒發現在你的目錄下有個 DBU 的執行檔,這個輔助程式是用來維護資料庫的,當然也包括重建索引檔,問題是要如何知道索引檔索引了那些欄位..

其實也很簡單,找個可看 16 位元檔(二進位檔)的程式,看這些索引檔的前面,舉例來說索引若是客戶名稱+建立日期,若客戶名稱是 cname,建立日期是 date,那麼在這個索引檔前面應該會有 cname date 的欄位資料了..

了解了索引內容,用 DBU 來重建索引:

1. 執行 DBU
2. 打開資料庫
3. 建立索引檔,檔名用你壞掉的檔案名稱直接蓋掉即可

記得,最好先將整個目錄備份再做,另外若這個程式對你們很重要,不妨在網路上找 clipper 的反組譯程式,可將 EXE 檔轉為 .prg 檔,這樣以後修改訧沒問題了(當然還要有 clipper 這個編譯及連結程式)。

還有一個方式可找到密碼,一般密碼都是放在某個 DBF 檔內,所以使用 DBU 這個程式應該可找到,不過需要時間,另外密碼以明碼存放還好,若是經過編碼這個方式就行不通了..

對了,設計程式的是否為森森資訊,看起來畫面很像..

网友B:
可以試看看新建另一個目錄,將作帳軟體全拷貝過去然後跑看看!
看看是檔案毀損還是硬碟磁區毀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您的資訊,DBU我有試過,看的懂才有鬼
這軟體是我老大(老闆)寫的,軟體部當初還有另一位同事也是住永和,他也失聯了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試看看新建另一個目錄,將作帳軟體全拷貝過去然後跑看看!
看看是檔案毀損還是硬碟磁區毀損.

ㄎㄎ 當然都試過了,那檔案很小,放在隨身碟都可以執行,謝謝 ^^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老古董的記帳軟體喔!......記得以前父親有在老骨董電腦上跑過某公司寫的,那時候是拿試用版的,父親用了還感覺不錯用!原本想去買,後來不知道什麼因素就沒買了。

可以將st222.NTX、st222.DBF暫時從程式目錄中移掉,看會不會還有這樣的狀況!
也可以順便確定檔案有沒有壞掉。執行環境最好能夠在純DOS底下跑!
只要您的電腦能夠跑虛擬機器(VirtualBOX、VM、VirtualPC之類的),弄個DOS系統出來,再將那些資料、程式搬進去,跑下去如果沒問題,那就是環境的問題。

像遇到這樣的問題,感覺好像在破解軟體.....好複雜喔!

回复 网友C:
cremaker大您是在從事程式設計的嗎?好清楚整個流程,有些有看沒有懂!
聽到您說的解決方式......好可怕。

网友:
 我公司現在也還在跑DOS的系統!

网友E:
這是商科的才有學 , 我們只學 GWBASIC 最近網路上有一款 dosbox 0.73 可以讓你在 windos_xp 系統下正常的跑 dos 的

程式 , 我最近試了一下 , 把以前我寫的程式 , 放在裡面執行 , 相容度很高 , [本站軟體下載區] 我有提供檔案 !!!

你可以下載安裝執行 , 我試過效果不錯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資訊,DBU我有試過,看的懂才有鬼
這軟體是我老大(老闆)寫的,軟體部當初還有另一位同事也是住永和,他也失聯了 XD

我也是住永和,搞不好大家都認識.. 我是黃育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cremaker大您是在從事程式設計的嗎?好清楚整個流程,有些有看沒有懂!
聽到您說的解決方式......好可怕。

以前在 DOS 下搞過近 10 年的  xBase 程式,不過進入 windows 後,沒適當工具(使用 SQL 很不習慣).. 就沒在寫 AP 了..

其實術業有專政,每個人都有其專長的一面.. 了解了就不會覺得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是商科的才有學 , 我們只學 GWBASIC 最近網路上有一款 dosbox 0.73 可以讓你在 windos_xp 系統下正常的跑 dos 的

程式 , 我最近試了一下 , 把以前我寫的程式 , 放在裡面執行 , 相容度很高 , [本站軟體下載區] 我 ...

dosbox 和 freedos 在中文下以前的版本會有問題,現在就不了解了..

在 windows 98 dos 模式下使用倚天中文(ET 2000)沒問題,在 2000 系統下 DOS 模式是沒用的,如您所說需使用 VirtualBOX 或是 VMWARE .. 等來模擬 DOS 環境..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可以看看密碼是不是在這個檔,stsys.dbf  <-----這個應該是系統維護的一些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古董的記帳軟體喔!......記得以前父親有在老骨董電腦上跑過某公司寫的,那時候是拿試用版的,父親用了還感覺不錯用!原本想去買,後來不知道什麼因素就沒買了。

可以將st222.NTX、st222.DBF暫時從程式目錄中移掉,看會不會還 ...

雖然是老古董~~但好用的勒~~
我跟你說沒買的因素~~~~~~
原因~~~版權費太高拉....
當時這類的軟體~~~要價都10萬起跳~~~~哪像現在的軟體~~~~還有免費版給你用勒....
我家的出租軟體~~~當時的版權費採用~~~每月繳費的...1個月3000元包含維護資料(繳到最後都好幾10萬了)....
由於每月繳這些錢...繳到最後~~我直接要求買斷的...最後還花1萬5....
但是...功能限制一大堆...這寫軟體的~~還真的把技術鎖死....
但是可以用就好啦~~因為他鎖住的功能..就是條碼不支援13碼..現在的東西都13碼的阿....
單然~~~我有自己的招數...有去我網站看過的因該都知道..我有一套商務軟體(我自己寫的)
裡面有條碼列印功能..還可以自己調整條碼的字數...我就自己做條碼了...解決無法使用13碼的掃描
而且最棒的是..條碼可以加自己店名...以後大家就知道東西是誰的了....

网友:
試試看是否是磁碟毀損?
dos 開機
指令
chkdsk /f

話說公司也還有Dos的作帳用軟體,當初據說是找人量身定作的
公司小姐要開傳票時發現無法跨越民國100年
大概原設計公司沒顧慮到年份位數的問題,或不打算不給用那麼久吧
天曉得這套程式我們公司用了二十幾年還在用
結果年份到了民國 100年是無法輸入的
該資料欄位要從兩位改三位,如果有原始碼,或許我也可以改(小時候玩了一陣子dbase 與 clipper)
問原公司據說也倒了,也找不到原寫程式者......
後來有找設計視窗版本的公司,打算重新寫過,不過似乎好像談不攏,目前該案懸著~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啊.我大學時代幫人寫的資料庫.自己用c寫的.
客戶也用了差不多快20年了吧。
當年好像也只給2位年.....只是原始碼都不知道去那邊了。
如果找到我,我該怎麼辦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啊.我大學時代幫人寫的資料庫.自己用c寫的.
客戶也用了差不多快20年了吧。
當年好像也只給2位年.....只是原始碼都不知道去那邊了。
如果找到我,我該怎麼辦呀。 ...

打死不承認,開什麼玩笑,寫程式那麼辛苦,還要保修二三十年,當初有簽約嗎?
要不,重新接案子,估價,合約,寫 windows 版給他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打死不承認,開什麼玩笑,寫程式那麼辛苦,還要保修二三十年,當初有簽約嗎?
要不,重新接案子,估價,合約,寫 windows 版給他

那也真奇怪~~我的網路版的~~~用的是西元年的...那不就可以用到9999年了........
20幾年的東西~~~說真的~~找不到人修了~~~
只是這20幾年的資料~~要重建...可能沒人想去用吧...
我寫的網路版商務軟體~~有出租功能...就差別~~~要重建資料~~大家都懶的去動了....
幾10年的資料要重建~~~會累死人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J:

您的程式用網路控管(要租賃的也只能這樣做,您那時是獨立自行開發的? 太強了吧!).......感覺是很安全的,需要您的伺服器授權才能開通,最近的很多單機遊戲也這樣設計(以前靠防烤程式,那招都老掉牙了,網路上一堆高手破解掉)。
那套程式遇到高手,只要有人架私服,或是直接反組譯繞過去,還是有辦法脫離你的控管。

說實在話,一套程式用20~30年,真的很恐怖,也談不上保固的問題了!現在硬、軟體的壽命也不長。程式是慢慢越來越龐大,功能越來越多(要不然軟、硬體設計師要喝西北風了,都不用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程式用網路控管(要租賃的也只能這樣做,您那時是獨立自行開發的? 太強了吧!).......感覺是很安全的,需要您的伺服器授權才能開通,最近的很多單機遊戲也這樣設計(以前靠防烤程式,那招都老掉牙了,網路上一堆高手破解掉 ...

你說的私服只要有用戶端的程式就有辦法破解拉........
我的程式原始碼都是在我的伺服器裡面...除非被入侵COPY去了...不然~~我的頁面功能都採用網頁框架
根本無法COPY阿......也無法破解的..寫那套程式花了我3年的時間耶....還有一套電子材料規格查詢系統
也是由商務軟體那套延伸過來的...只是~~沒時間去加資料..荒廢再那邊很久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K:

那您的設計概念不就是現在雲端運算的技術囉!
所有的程式執行動作、存取資料庫、包括資料庫的存放位置....都在您的伺服器?
只有客戶端單純的終端機程式(像是瀏覽器),就像JSP、ASP之類的動態網頁?
原本還猜想是資料都存放在客戶端內........那要破解真的要入侵伺服器才有可能辦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您的設計概念不就是現在雲端運算的技術囉!
所有的程式執行動作、存取資料庫、包括資料庫的存放位置....都在您的伺服器?
只有客戶端單純的終端機程式(像是瀏覽器),就像JSP、ASP之類的動態網頁?
原本還猜想是資料 ...

是這樣沒錯拉~~~而且我的資料庫不是DB的設計方式~~~
而是採用每筆資料獨立存取動作方式~~~~
採分散式處理~~~~~就算有部份資料損毀~~也不會毀了一整各資料庫....

楼主:
謝謝各位的關心討論,我已經找到密碼....可是...裡面竟然沒索引檔重建的功能n_071|
還發現了另一個更殘酷的事實,這軟體的使用期限是99/12/31,無法改3碼.....
看來我得找到我老大才行,老大麥兆

密碼是用一個很簡單的指令找到的  EDIT STOCK1.EXE
因為我知道前2碼,所以檔案開啟後一尋找就找到了,可是......更加絕望了,我的應收帳款啦

网友:
回复 网友L:

如果先把電腦的年份改回去 !!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找出你的資料 !!!

我自己設計的軟體 ,  都是用 9999 年應該不會有這問題 !!

网友:
民國100年確實是問題
記得2000年時,很多人將DOS的資料改回民國,這次......

网友:
換WINDOWS版的軟體
再把DOS版的基本資料如客戶 廠商 產品 轉到WINDOWS版內就可以了
很多軟體都過不了100年除非軟體商有更新

网友M:
回复 网友L:

你有看到hwj嗎?他是我部門的軟體狠角色,精通各種電腦語言,真的無法解決時請教他看看。

楼主:
 有大大可以幫我解釋
Error DBFNTX/1012 Corruption detected: st222.NTX
Called from DBSETINDEX(0)
Called from OP_ST22(443)
Called from TITLE_2(205)
Called from STOCK(72)
這些的意思嗎? 謝謝

网友:
那些應是當年寫程式要除錯的訊息。
由那個函數一路呼叫下來的錯誤..
你要是有 工具, 我記得有 reindex 這類的指令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N:

W大跳出來掛保證了!

看到好多高手......以前小時候都不知道電腦有這種東西。
小二那時候買了搭95的電腦......DOS只有玩過一點點,更別提程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有看到hwj嗎?他是我部門的軟體狠角色,精通各種電腦語言,真的無法解決時請教他看看。

 謝謝wish大的關心,hwj大大請您多關照囉 ^^"
目前已經由DBU找到出貨單號跟帳款,只是無法知道明細,努力中....謝謝各位

网友:
1.把檔案分享到視窗
用ODBC連結,透過SQL下重建索引,上網找一下指令

2.樓上的大大說的沒錯,一般設計人員會掛上索引重建的功能
所以找看看有沒有人使用一樣檔案的系統,請對方把系統複製出來(到第三方的電腦做比較安全),把檔案丟到對方的系統中,跑一下索引重建
或者對方的系統內有索引重建寫成exe,借來跑跑看也可以
多試幾個

4.十多年的系統,要不要先確定資料筆數是不是過大,說不定是資料筆數過大的問題

我們公司目前內部也是dbf的資料庫格式,我們也在對付100年的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關心,小弟問題已解決,原來不能只砍ST222.NTX一個索引檔,要把相關的ST221~224.NTX全砍了,系統便會重整,真是不好意思,打擾大家了,感謝大家,祝各位如虎添億,虎年發大財

再次感謝各位回文的以及潛水幫小弟祈禱的諸位大大,尤其是CreMaker大,沒您的指導我無法辦到,謝謝~ 快樂媽咪真是個好地方^^ (好像得獎感言n_008| )
hwj大大,下次有更困難的就麻煩你了,已經快100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你確定那家公司會來找你?
搞不好是幽靈公司來找你
它搞不好早就掛嘍!
放心,會找你的只有我阿BEN,只有我有問題會找你!

网友P:
atai大大
趁時間還沒來臨前,趕快換系統或轉系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atai大大
趁時間還沒來臨前,趕快換系統或轉系統吧??

hwj大大大 XD,這幾天上網查看有發現很多人推薦免費的進銷存軟體 TuDou買賣業進銷存系統 ,不過載點已無法下載  也發現很多連結都有快樂媽咪,不曉得是不是你們的關係企業?

网友:
atai大大
我們是農業滴.....所以沒有科技關係企業...跟天搶飯吃...
所以每當上天發怒烏雲密佈時.....WISH老大就開始跟老天搶飯碗....所以我們部門門口要貼風調雨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wj大大大 XD,這幾天上網查看有發現很多人推薦免費的進銷存軟體 TuDou買賣業進銷存系統 ,不過載點已無法下載 " /> 也發現很多連結都有快樂媽咪,不曉得是不是你們的關係企業? " /> ...

個人有點建議..

話說軟體跨平台,講了很久很久了,我想用過的人還是覺得問題一大堆,即使是最成功的 JAVA,還是有一些小問題..

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 WEB BASED 方法,也就是用網頁來開發.. 不管是使用 Windows、MAC、BSD、Linux.. 只要有瀏覽器,就可使用..

另一個好處就是 "Anywhere",不管是在台北、桃園、台中、高雄.. 甚至在台灣的另一邊,只要有網路就可使用..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現在的瀏覽器的列印功能很陽春,很多從前在 DOS 下要套表列印的表單,都沒辦法做到,可變的方式就是轉檔吧..

轉成 PDF、或是 Office、Open Office .. 等可接受的格式,再間接印出..

一個由從 DOS 時代資料庫轉到網頁 "資料庫主機"(現多是 sql server),並不是件難事,比較麻煩的是將那該死的 Big5 碼轉為 UTF-8 碼,這需要時間..

另外,真的忘了使用民國幾年的格式吧,現在有 3 位數的百年危機,解決了百年危機,千年呢(雖然你我屆時早就掛了)?苦芺..

國外很多早就用西元格式了,像大陸就是典型例子,當我們還在為這小小的 3 位數麻煩時,對岸卻在那叼著菸快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有點建議..

話說軟體跨平台,講了很久很久了,我想用過的人還是覺得問題一大堆,即使是最成功的 JAVA,還是有一些小問題..

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 WEB BASED 方法,也就是用網頁來開發.. 不管是使用 Windows、MAC、BSD、L ...

列印喔....其實有指令可以解決阿....
我的那一套商業軟體就可以做到....
而且現在的IE8.0~~~都可以靠分頁指令做到整頁列印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