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元 TC2996FM 29吋CRT電視 影像上下被拉大

楼主(2010-02-01):
我家的CRT 原本功能正常都好好的

要接DVD的插頭 要把不常用的音響擴大機插頭拔掉

因我不小心拔錯插頭  拔到電視的

那時候電視還開著 瞬間就沒畫面

也沒多想甚麼 又把插頭  馬上插回去

影像就變成上下被拉高的樣子  還能看 就顯示變大

印象中學校老師有講過是IC的問題

這樣能自己修嗎?

网友:
應是垂直ic相關電容器容量變小所致 一般規格2.2-3.3uf/25-50v

网友:
垂直增益無故升高應該是負回輸的問題吧.

网友:
可能要拆機檢查基板是否有空焊.或是調整V.SIZ.
對電路不熟悉不建議你DIY 請有經驗滴檢修.你在旁觀摩.... 避免再次製造另一故障

网友A:
因該是內碼跑了...這個機種沒有可變電阻可調...要進入服務模式調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該是內碼跑了...這個機種沒有可變電阻可調...要進入服務模式調整

是無vr機種嗎??.請參考以下進入服務模式.先把數值先記錄.再調整.免得手殘把原設定值調亂
開機.RC按100.按991即出現項目
目錄鍵...........換頁
音量大小.........調整數值
提示鍵...........記憶
如果進不去請多試幾ㄘ.... 或是叫東元服務站派修基本調整$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無vr機種嗎??.請參考以下進入服務模式.先把數值先記錄.再調整.免得手殘把原設定值調亂
開機.RC按100.按991即出現項目
目錄鍵...........換頁
音量大小.........調整數值
提示鍵...........記憶
如果進不去請多 ...

請教一下對這方面不甚了解
RC是指 電源打開輸入100 再按下991 就出現項目?
假設我進入後 要調整什麼數值?

無VR機種是指什麼意思?

第一次聽到這些名詞  煩請大家解釋一下 吸收新知

网友:
Remote Control=R C=遙控器
一般數值界於00-FF之間

网友:
無VR指的就是沒有可變電阻可以做調整......不知道有沒有猜錯!

网友:
以往大約10幾年前的CRT電視機板上都有一堆VR可調整數值...例如(副亮度...彩色.色相...AGC...AFT..垂直..水平同步..微調等等項目)當後續有用記憶IC......SDA....SCL的信號作資料儲存技術後...爾後電視技術改變了..一方面增加電視出廠後有個基準數值..減少成本..方便判斷故障問題等等..問題是各廠有各廠進入工程模式的方法..不盡相同..有時反而造成維修人員困擾...及資料來源的缺乏...(以上為小弟淺見..有疏失煩請先進指導)

楼主:
我有照著上面的方法做
RC=遙控器 所以

電源打開 拿遙控器按下100 再按991 就出現項目

不過我一直按不出來  我有哪裡錯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照著上面的方法做
RC=遙控器 所以

電源打開 拿遙控器按下100 再按991 就出現項目

不過我一直按不出來  我有哪裡錯了嗎?

把電源拉掉待3分鐘后再把插頭插上.用RC開機...按下100 再按991 就出現項目
如果不行只有花錢消災 有滴機種不適用ㄛ 內部設定不方便就是這樣.進入方式五花八門並不一定.更換新記憶IC也是要設定....

楼主:
結果更慘~
拔掉三分鐘接回去  反而不能開
電源開一下 又瞬間關掉  但好像有再跑
再按一次聽到像是關掉的聲音

一直反覆 慘了~

网友:
看樣子你滴電視要拆機檢測基版   是否有空焊

楼主:
目前很苦惱 該不該修理
沒錢買電視 = =!!!  又怕修理太貴
能不能介紹哪邊有在維修的地方  我在台北內湖

网友:
1200元是一般電器行代送給專業師傅維修的價碼
就看你會不會覺得太貴拉~~~~
當然~~這價碼~~~最好是別遇到高壓或系統IC掛的....

最好找有維修保固的(有貼保固標籤的)~...會比較實在..

PS~~~在台北~~可以找PLAYX大~~他會修電視~

网友B:
一般預算$2000内應可修復.
很抱歉我在屏東市無法幫你修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預算$2000内應可修復.
很抱歉我在屏東市無法幫你修理

在屏東市???你不是來至阿猴城.......
離題了~~~來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屏東市???你不是來至阿猴城.......
離題了~~~來酸....

阿猴是屏東滴古名啦 例如高雄古名叫打狗
中國 歷史大家大部分都了解.台灣歷史很少人去了解 因為考試不會考台灣歷史

楼主:
感謝大家回答~
不過有先打過去問東元的維修站
它是說可能高壓那邊有問題換了大概九百多
若是IC的問題 那就另外算了~
目前還沒拆開來過  在想要不要自己拆來看看~

网友D:
首先你要先確定是不是要自己修,自己會不會焊接,如果會的話,家裏還有空間可以放拆開的電視,我建議你還是自己修修看,你可以先拆開電視,看一下垂直ic編號(可能是LA7838或是LA7830),買一顆垂直ic換換看,有六、七成會修好,真的不行,那就不是普通人可以修理的,那才請別人修,東元的電視,垂直電容故障的機會不大,東芝電視的垂直故障,那才是電容故障。

至於東元的維修站 ,它是說可能高壓那邊有問題換了大概九百多,這有點騙人,垂直線性和高壓那邊有什麼關係,騙騙外行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先確定是不是要自己修,自己會不會焊接,如果會的話,家裏還有空間可以放拆開的電視,我建議你還是自己修修看,你可以先拆開電視,看一下垂直ic編號(可能是LA7838或是LA7830),買一顆垂直ic換換看,有六、七成會修好,真的不行,那 ...

至於高壓影響垂直.....
三洋的21吋...就有可能會有這問題...不是不可能..而是真的遇過了...
至於東元~~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垂直IC還是佔大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回答~
不過有先打過去問東元的維修站
它是說可能高壓那邊有問題換了大概九百多
若是IC的問題 那就另外算了~
目前還沒拆開來過  在想要不要自己拆來看看~ ...

一般開機有..褡聲..卻無聲無影有可能是水平或是電源有短路造成保護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開機有..褡聲..卻無聲無影有可能是水平或是電源有短路造成保護動作
+ 1
建議先查水平晶體是否壞了. 如果沒記錯的話 在東元LA7835.LA7837或LA7838壞了.應可開機.有聲音.畫面剩下一橫線

楼主:
謝謝大家的回答~
不過老爸不願意讓我拆開來 怕不懂誤觸裡面的高壓電
所以只能把他當廢家電拿去回收廠了~

還是有在台北 會修的板友想要修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