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主機板故障維修(失敗)實例

楼主(2010-02-02):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檢測卡已經到手啦..
好用嗎??

网友:
一語驚醒夢中人...
該是把棄修的主板拿出來量量了
s大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測卡已經到手啦..
好用嗎??

哈哈~~~還以為你不會上來看勒~~~~~
還不錯用~~~不過~~外接的排線..工廠好像把排線接點用顛倒了
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已經幫你訂購了~~~這星期日以前因該會到貨

PS~~~這6號碼顯示~~~分別為3組燈號...也就是目前檢測代碼在最左邊2個號碼
前依個檢測碼在中間2個號碼..上上一個檢測碼在最右邊....

网友:
時鐘晶片型號不一樣是,SIS VIA INTEL NVIDIA 對 板子的外頻 都各有區分所以會看到很多不同型號...

网友:
那改天等shunxing大您的土砲反修台完工,這塊板子應該就能復活了。

网友:
很好的實例
北橋的故障如果會判斷的話
就可以省掉很多檢測的時間了
直接把它當作零件板比較快

网友:
恩~找出共電地方??對地打阻???逼逼叫意思就是叫我門準備放棄一半??是嗎??
S大大~

网友B:
要判斷北橋是否短路.須要先了解自己電表的性能.
但是需要一個好電表嗎.還是廉價的電表.只要了解性能還是可以判斷.

題外話:你那電表.是台灣買的還是對岸買的.對岸似乎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判斷北橋是否短路.須要先了解自己電表的性能.
但是需要一個好電表嗎.還是廉價的電表.只要了解性能還是可以判斷.

題外話:你那電表.是台灣買的還是對岸買的.對岸似乎比較便宜 ...

主要還是要了解自己的電表...
我是一次用了3個電表一直比對~~確認他故障了無法修就只好放棄了...
其實~~~我用這支新的電表..是功能太強了....讓我用上手了
不然我還比較喜歡用那幾10年的電表...
差別在於對地打阻的逼逼聲與準確度.....
我發現時鍾IC有200M的脈頻..下次來玩玩看~~能不能檢測到
這支61E對岸買的...加運費的話..大約在1450元台幣...
我不知道跟誰說過好像1600元~~剛剛去算了一下確定價錢在1450元這~~~
當然~~~那個價錢...請自行去購買~~不然就去找阿國大吧...他會很樂意幫忙代購
要我幫忙的話~~我一定先出高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時脈產生晶片負責產生各個匯流排頻率,包括記憶體、CPU外頻、PCI-E、PCI等都由其掌管。
CPU外頻和記憶體有時是同步的,有時則為非同步的,看除頻,以這張壞北橋的,上次看到shunxing大您修的那塊,好像是915的北橋,它的CPU外頻最高支援到200MHz,當然時脈產生晶片會有200MHz的clock出來。
PCI-E的是100MHz,PCI則為33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還以為你不會上來看勒~~~~~
還不錯用~~~不過~~外接的排線..工廠好像把排線接點用顛倒了
需要稍微修改一下....已經幫你訂購了~~~這星期日以前因該會到貨

PS~~~這6號碼顯示~~~分別為3組燈號...也就是目前檢測 ...

當然囉...我這種專業潛水員
偶而也該換換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