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唉...換我求救了...Acer AL1721

楼主(2010-02-02):
[localimg=800,600]1[/localimg]昨天電腦關機沒成功~所以液晶就這麼開了一天
今天早上來看~居然...開機開不了

SO~目前的情形是~
上電後~關機的燈有亮著~而亮著燈號有兩種情形藍色為關機~紫色為開機)
1.上電後~會先亮紫色約3秒變藍色
2.上電後~都一直亮藍色
但是...按POWER鍵完全沒動作~高壓板也不會啟動
有外接逆變器讓燈管恆亮~再上電給液晶看有沒有顯示(因為有開機會出現ACER字樣)
但是都沒有動作~"~

高壓板+AD

高壓板+AD

以下是我有測試過的地方:
1.更換變壓器12V/4A~再以電源供應器下去送電~一樣的情形~所以跟變壓器無關~
2.有更換高壓板上的電容~拆下來都有量過~誤差都在5%以內~不過也是都換掉了~換NCC的~
3.高壓板上的灰色電容都有量過~是0.18的~量起來在0.17左右~兩顆都一樣~
4.C5706四顆都有量過~都沒問題~變壓器的腳及接座高壓陶瓷都有補焊過~也沒問題~
5.二極體也都是好的~沒有擊穿或斷路~(高壓板正反面都一樣)

高壓板正面

高壓板正面

以下是高壓板背面:
1.有兩顆SO-8的MOS AO4411L SINGLE P-CH沒有量過(應該不會有問題)
2.LM2596S-5.0 有5V輸出
3.燈管有用外接的逆變器接過~會亮

高壓板背面

高壓板背面

AD板的部分:
1.各穩壓IC輸出電壓皆正常有3.3V有2.5V的
2.電容的部份只有換過右下腳的470uF/16V的兩顆~其他都沒換過
3.中間的大IC上電後會微溫~所以應該是有動作的~
4.大IC上面的0歐姆排阻及SW接座旁的排阻都有量過~也都沒問題~

AD板

AD板

個人菜菜的覺得AD板壞掉的機會滿大的~但是開關沒有辦法啟動高壓板也滿奇怪的~
因為AD板如果故障~那應該不會影響開啟高壓板的功能~
這下要麻煩各位大大了...一起來研究吧~^O^

网友:
AD是會影響高壓板的on/off,這點並不意外!
先檢查按鍵部分,先前有過類似經驗,修benq,壞按鍵,按開關不給我動作,差點還以為是AD毀了。
感覺問題蠻硬的!不知道是哪邊出問題!
AD板的主晶片clock不知道有沒有出來?拿出修主機板的感覺P、C、R。小弟我也沒頭緒!
感覺P的部分有了,clock不確定。R的話...我們不知道。

開機亮燈....是一插上插頭就亮嗎?還是有按按鍵。
找看看有沒有儲存顯示器state的rom。

网友:
好奇大~

我覺得應該要先處理高壓版,畢竟AD板跟高壓版共用電源

不然至少要斷開INVERTER的電源,因為B/L沒亮無法保證這部分OK

有些不接AD板可以直接點亮燈管

另外也還有一個好方法,去收集龍珠吧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會從 AD 板與高壓板的相接腳位查起 , 找出 高壓板 的啟動接腳 !!

及其他的訊號 , 如此可將 AD 與 高壓板問題點劃分出來 !!!

然後針對有問題的板子做進一步的檢測 !!!

网友:
燈管,跟高壓及電源都沒有問題,那就剩ad版跟按鍵版的問題,先查ad
版的屏電壓看有沒有出來,在看按鍵版是否能控制,在上訊號測試

网友:
AD供電有測過嗎?輸入到ad各腳位電壓多少?
這款維修問題不大...祝您成功

网友:
看的有點雜...我覺得阿...
你如果送入 AD的電壓OK...AD送出來ON/OFF訊號也OK的話..故障電肯定在高壓''  OR 燈管
如果 測過燈管...那就一定在高壓....
5707檢查過了後..被面PWM_IC 根MOS順便吧...

网友:
上電後~關機的燈有亮著~而亮著燈號有兩種情形藍色為關機~紫色為開機)
1.上電後~會先亮紫色約3秒變藍色
2.上電後~都一直亮藍色

--->>>>抓不到同步信號,視同沒接信號進入省電模式中

有外接逆變器讓燈管恆亮~再上電給液晶看有沒有顯示(因為有開機會出現ACER字樣)
但是都沒有動作~"~

------->>>>ad board後端影像輸出部分ok

DVI 信號能顯示否?(如果顯卡有DVI輸出的話,PC開機時, DVI CABLE要接才能有dvi 信號輸出)
先確定開機三秒內BL ON (高壓的控制信號)是否有動作?
上網去抓gm5120的DATASHEET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926/ETC/GM5120.html先確定各腳的Power 是否正確?

PS:綠色的耳機接頭右邊DIP20 的ic 編號??

网友:
你高壓的變壓器有量過了嗎 ?  這一款也會壞高壓的變壓器喔
提供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er AL1721通病,那顆環型電感(L102)2支腳加錫補銲就好了,不必搞的那麼複雜。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今天下午我會依照各位大大所提供的方向去測試~
出門工作去~^o^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挺10樓大大的意見,不過最好用刀片把電感的接腳的銅線處的接觸面刮大一點,利於導通

楼主:
哇哇...
繼各位大大提供的消息後~我有做的維修及測量有
1.AD板上的SOP-8的MOS都是OK的
2.屏極電壓無輸出
3.PLCC那顆IC有振盪
4.SW都有換過囉...
5.電感沒補錫~因為高壓板是好的~可以不接AD板觸發開啟~
6.AD板上的穩壓IC供電都正常~
7.AD板上ZD與DIODE都沒擊穿ZD好像都在4V左右有的是5V~
   ZD只有一顆沒電~就是在DVI接口上的那一顆沒電

SO...好像是大顆的IC掛點了...哭哭><"

网友:
AL1721也修了N台

你的貼圖~~很明顯 "電源板"修過, 不知是否為你自己維修的?

且~更換的電解電容~~有些規格根本不對 ~ 你把220uf 多改用470uf

這是很有問題的,長時間下來電流過大~~就會造成其他元件故障

另外你J014牌邊那個無極性的塑膠電容~~~感覺好像也凸起

--------------------------------

网友C(2010-06-22):
第一次發言來問這一台問題..
小的也有一台1721故障放很久了..
今天看到這篇後從倉庫拿出來試一下..

狀況是開機後畫面閃ACER後就變的很暗..
按按鈕關掉重開後也是閃一下ACER又變暗...

應該是高壓板壞了..但這種的沒有代替品可以直接換..
所以就上來求看看維修辦法..

http://xmages.net/storage/10/1/0/8/9/upload/99c64756.jpg http://xmages.net/storage/10/1/0/8/9/upload/011281c6.jpg

有在板子上量過C5706.4棵腳位的的電阻值都一樣..
是否要拆下來量才準呢?
另外還有可能是那些問題?

希望板上前輩先進不吝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麻煩你另開一各 新的文章 這樣 比較多人才能看到哦~

网友C:
小的生性害羞..怕開新文章會貽笑大方
只要有經驗的大概說明一下可能的方向就可以了...

感謝carzy1kimo大的關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的生性害羞..怕開新文章會貽笑大方
只要有經驗的大概說明一下可能的方向就可以了...

感謝carzy1kimo大的關心...

來這邊就是大家討論

每個人程度不一
何必有這種想法呢?

又有哪個人是打從一開始就會維修呢?
發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發言來問這一台問題..
小的也有一台1721故障放很久了..
今天看到這篇後從倉庫拿出來試一下..

狀況是開機後畫面閃ACER後就變的很暗..
按按鈕關掉重開後也是閃一下ACER又變暗...

應該是高壓板壞了..但這種的沒 ...

十之八九是 PI板 PWM IC 故障喔....!!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部這種狀況,C5706正常,補焊,PWM IC更換過,已經確認非P+I板故障
現朝AD板尋找故障點,若這兩天無法完修會退修處理
若有解決,會將詳細維修內容另開版告示....
^^

网友(2011-05-19):
手上正好有一台故障的..上來看看各位大大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嗯!!
別人的經驗
加上   自己動手修好的經驗
才是真正的經驗

网友:
我這台狀況是..開機連電源燈都不亮
檢查按鍵也都正常
電壓都正常 12V 5V 3V 都有
電容外觀也都沒爆
參考了 " wet大大 " 說的
加上電容換一換
已經完修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