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液晶無電源不開機[已修復]

楼主(2010-02-02):
請教各位高手有誰知到這種電晶體的替代規格
型號  A
822860    PNP型電晶體請各位高手能為我解答
我的液晶廠牌是LG 型號 W2234S-BNI-ATTIQP 20吋寬屏[
故障原因是電源指示燈不亮不開機  .原本以為有可能是爆電容因該很容意就解決了
二話不說將外殼拆開檢視高壓板.一看.完了.事情不是憨人想的那们簡單
所有的零件都好的也沒燒焦和爆電容.這樣問題不好抓.只好上電測示
測量高壓板輸入驅動板的6條接線每條電壓都在3.2V和4.8V之間跳動.這應該是不正常的吧
拆下電源輸入端的電晶體測量.這一顆測出的數值好其怪會不穩定的跳動變換.
手邊也沒有這種零件可對照.查規格表也找不到.詢問電料行.也沒找到.這下頭都痛了.也不知道對不對只好先從這一顆開始抓問題
想請教各位大大.有誰知到這種電晶體的替代規格.希望能為我解答

网友:
感覺你那各 因該市  mos開關的晶體....至於跳動  請檢查..光偶
還有  檢查電源IC..的啟動電壓穩定阿??

當然不一定電容沒暴就沒問題....

最壞的方法.不想修的話..換版吧  這很好改

楼主:
回LEVIS123123大的話你上述的兩種.  光偶已換過另一顆有拆下測試
也正常還是一樣
目前真是苦無方向.除了先更換那顆mos管之外還真是沒辦法
請各位大大能否告知能替代的規格拜託

网友:
hero大~晶體的型號怪怪的...
可以將上面的字包括那邊斷行都打上來嗎?

楼主:
這顆晶體型號
                  A
   822860      這是它的型號斷行

网友:
挺頭痛的~連GOOGLE都找不到大陸相關的型號~
在ALLDATASHEET上看到的是2SK27631~但封裝不一樣也不是~
而且在你的電路板的位置原則上是MOSFET而且板上有標GDS~就更確定了~
但不知道是N-CH還是P-CH
如果再測別的地方後~確定都沒問題你可以試試N-CH的
IRF840  500V / 8A / 125W

楼主:
謝謝好奇大的幫忙       請問好奇大N-CH是NPN型的嗎但是我是用PNP檔測出數值的
我先購買料件試試看
這是我上電測試的結果
1.紅棒接黃色線 .黑棒接籃色線測出電壓在13V`和45V之間變換
2..紅棒接黃色線.黑棒接綠色線測出電壓均在121.3V
3.紅棒接黃色線.黑棒接黑色線測出電壓在3.2V和4.8V之間變換

楼主(2010-04-12):
小弟買了P+I和A/D公板換上了目前正在使用中

网友:
QQ 其實你如果想改版子只需要換  P+I就夠了''~~!!

网友:
感覺跟奇美有一塊P+I很類似那片是台達電生產
p10nk60zfp不知可不可代用
如果查的到那顆資料就好了

网友:
只要電流電壓的供給沒有問題,只要線配對了,就應該沒有問題,沒有怎麼會叫公版呢

楼主:
原本是買了P+I板回來但是因為自己的疏忽
把原本的A/D板給燒壞了沒辦法只好上網拍購買
但是也找很久才找到大小外觀和電壓相同的A/D板
耗了一段時間現在終於可以使用這一台22'液晶了
感覺真棒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网友:
恭喜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