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WT-L3235IP 畫面有線顯示一半 請教狼大哪邊有問題

楼主(2010-02-02):
這是西屋WT-L3235IP,別人不要的,想說來研究一下到底那邊壞了,請問這是面板壞了,還是裡面的T-COM或是連接線壞了呢,請教各位前輩指教
大概狀況是
   1.左邊有一半沒法顯示,右邊有垂直線在跑,但是如果剛開啟電源,左邊會有好幾條彩色線出現,但是開機一段時間就不見了
   2.右邊顯示不正常的區塊,會殘留之前的畫面
   3.在做頻道切換時,所有垂直線都會消失
面板型號:TFTMD80170CBA
後續2/3:我之後有碰連接線,垂直線會有一點影響,有一條會消失跟出現(一小片或一條都有),這樣能判定面板到底有無狀況呢,還有一半沒畫面是哪邊有問題ㄋ

网友:
T-COM應有問提..有修過...

网友:
我修理液晶三星19吋螢幕遇過
是T-COM軟排跟面板少數接觸不良(軟排靠近面板處) 用手壓輕壓會看到完好畫面  我用熱風槍吹一吹  拿他的頭像熨斗燙一燙  被我瞎矇修理好   當然你有大T落鐵頭更好
提供給妳當參考

网友:
大部分為面板故障較多~建議您提供面板型號

网友:
這是日立的面板..
它...掛了..

网友:
不用修了~面板本身故障(日立這塊面板幾乎症狀都一樣n_004|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買得到面板做更換嗎?  買的到面板嗎??  這樣就丟掉也蠻可惜得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片面板的價格可能......

最主要還是幾乎沒有人在零售,而且AD板能不能搭配也是問題

B/L設計也不見得能容納同樣尺寸的面板

就算買相同的面板, 就6# 大的帖子,可能會買到未爆彈n_081|

网友:
買一台二手的,反而比換面板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