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故障的三鳥牌 ViewSonic VX912 19吋液晶螢幕

楼主(2010-02-03):
2010年1月28日下午,同事送來一台三鳥牌 ViewSonic VX912 19吋液晶螢幕
說是插電後,螢幕畫面一閃一閃,指示燈也一亮一滅,
心想這典型故障,若送到店家.可能要發800元的檢修費,
同事克勤克檢,所以就送來我這,朋友就義務的幫幫忙吧

首先拆開後蓋
發現幾顆暴漿電容
換上新電容後,裝機測試,背光亮了,以為完修,所以就將外殼及腳架組合,
但卻再組合後燒機測試約一小時候,背光又熄了...
所以又從新拆開機殼,比對高高壓板上兩路高壓電路阻值,
發現上燈管電晶體(DK QT)管阻值較低,但未擊穿,也不知道到底是否正常,
先焊下換新再說
換新後再度上電測試,結果故障狀況變成背光一閃即滅,電源指示燈卻恆亮,
再度拆下電源高壓板,戴上老花眼鏡開始查線路,但卻查不出所以然,最後只好土法煉鋼
將可疑的零件一一焊下換新,最後查到這顆8腳的IC(我想應該是電源管理IC吧),
從廢板找到一顆換上後,再度上電測試,故障終於排除,
燒機測試已3小時以上,組合完修

楼主:
不知如何從插圖中編輯帖子

网友:
可以再重新編輯維修文,
並加以說明那就很棒了!
加油-----  多分亨幾篇就熟

网友:
DK是 2SC4672電晶體才對
8腳的IC是MOSFET才對

网友:
好像有幾處的焊點怪怪的,例如一號圈,左上角兩腳位似乎連起來了,其他號碼圈起來處都是類似的狀況?

网友:
眼力真好

這樣也看的到

网友(2010-03-22):
我最近也是這一塊電源板出問題..還在找問題點...謝謝大大..提供了一條明路

网友:
樓上大大眼力超好這樣也能察覺

网友:
那是一顆 MOS, 電路功能用來開關是否要產生高壓點燈? 也是常壞的零件!

謝謝分享!

网友:
這一台我也修過,壞的是電路板中間的一顆二極體再加上一顆電容。二極體找不到一樣的,換了一顆電流量較高的,用了快一年了還沒壞。哈哈!

网友:
可以把東西修好就很棒...

网友:
真是坎坷~~換完又不行~~只能爽一下~~!
不過最後還是修好了~~
恭喜阿
MOS FET  真的是常壞的物件阿

网友(2010-05-18):
謝謝大大提供維修的資訊,論談有你們真好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我也來看看謝謝  版主的分享

网友:
小弟今天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幸好有這篇
終於也讓我修好了 感謝大大的分享
這裡有你們真的很好 謝謝

网友:
有空上來看看學到不少東西呵

网友:
我最近也是這一塊電源板出問題..還在找問題點...謝謝大大..

网友(2010-06-17):
有這篇
讓我也修好了 ㄧ台,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昨天去朋友那邊收到一台一樣的
有空再來稿看看
希望可以跟樓主的狀況一樣
哈哈(幻想中......)

請問 yn3687
您說的管阻值是3隻腳對地的阻值嗎?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功德無量~感恩唷

网友:
可以請問一下你那塊板子上的  R325 電阻是多少嗎??
還是它是電容??  多少的??  可以請問一下嗎??

网友:
YN3687, 请问那8叫脚IC是什么型号?
谢谢

网友(2010-08-14):
感謝有這篇說明

感謝有這篇說明讓我有個方向去修理

网友:
請問一下
我的VX912之前有保固內送修
現在才發現被換了AD版
跟你們的AD版不一樣
AD版上面的晶片有一隻螃蟹的
請問這樣對畫質&反應速率有差嗎
原來Viewsonic都是這樣快修的
氣死了
之前買一萬多
新機一個月內就送修了

网友:
VX912當年我保內第2年就連續返修3次才完修(1個月內返修3次)
當時放家裡只有每天晚上開4小時而已
後來應該是有換版子(我沒拆開看)
完修後搬去公司用每天開超過8小時反而很耐操
接著用快3年都安然無恙
可見VX912剛上市時的機板有很大缺陷

网友:
感謝版大無私分享,故障排除實務案列,雖非維修師.本行
卻深深感受到,螢幕有新生命歡喜感動,如同人的際遇,好命運 都是需要遇到能幫助你的人

网友:
我也有修過類似的 有些地方焊點都焊在一塊 針對焊點的部份有些小細節不是非常好

网友:
我有一台vx922最近鬧脾氣 跑完bios就不亮嘞 每次都這樣 想拆連外殼也拆不開 真外行
真羨慕 大家有本事 又不吝分享維修實例太完美了

网友(2010-10-29):
最近 朋友送來一台ViewSonic VE 20m 故障原因跟這個差不多,
打算自己摸索看看............謝謝貼文分享。

网友:
三隻鳥~~DK晶體常常會換到~~
恭喜完修

网友(2010-12-21):
希望有幫助~
感恩啊

网友(2011-03-31):
好樣ㄉ 我已換電源版+a版 還是不行  應該在來試試燈管  但有幾隻燈管ㄋ???

网友:
有這種問題的
那顆D9跟相對位置的另外一顆也粉容易壞.
MOS壞的,到現在還沒遇到說.
那顆沒看錯的話,也粉多料可以代用說.
請看下列四顆,都可以用.

SOP-8 N&P - Channel STC 4606.pdf

407.47 KB, 下載次數: 28

SOP-8 N&P - Channel ELM 14606AA-N DataSheet.pdf

136.19 KB, 下載次數: 17

SOP-8 N&P - Channel IRF7413ZUPBF DataSheet.pdf

219.63 KB, 下載次數: 17

SOP-8 N&P - Channel SP8M3 DataSheet.pdf

113.72 KB, 下載次數: 19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ㄝ,,,,,,,,
零件一一更換嗎?  ( 有沒有可疑清單, 借抄一下  )

网友:
不錯呀..還能找到問題點..

网友:
我有一塊電源版也是這種狀況看來大家的問題好像都是一樣的,請問這背面的電晶體跟IC哪邊可以買到呢??有一塊板子一直想修好他....

网友:
哇授用良多...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我還是沒搞好

网友:
請問如何判斷那個八隻腳的電晶體~~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我有一台 優派的 可以試試 好像狀況是一樣的 感謝大大分享唷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這裡有你們真的很好

网友(2011-05-06):
剛好有一樣的問題,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