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鍵盤故障

楼主(2010-02-03):
usb鍵盤故障插入電腦無法使用,有用3用電表量過,4條線(紅綠白灰)紅白線通,綠灰線不通,但不知斷在哪裡,請問如何修理。

楼主(2010-10-21):
從USB鍵盤拆下壞的USB線,換上另一個故障鍵盤(薄膜損壞)的USB線,鍵盤恢復正常,也就是將兩個故障鍵盤取好的零件組成新的鍵盤使用,壞的USB線分解後發現內部銅線品質不良很容易斷裂,導致線路不通。

网友:
品質不佳的多芯線在拉扯彎曲後很容易發生斷線或是內部線路絕緣皮磨擦破損而短路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