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示波器探棒校正的問題

楼主(2010-02-03):
將兩條探棒分別接在CH1 CH2,同時接到示波器探棒校正端子,轉動補償電容調整。
下方 CH2 沒問題,
上方 CH1 最好只能調成圖片那樣。

CH1 CH2 對調過,有問題的跟著探棒走,所以是探棒的關係。

探棒都是新的,請教這是探棒壞了嗎?
-----------------------------
謝大家的訊息,已經跟店家換一隻新的了。

順便請教一個問題,在店家那邊現場測了一隻台製的探棒 HP-9100 100MHz 做校正時,調整補償電容一點反應都沒有。雖然不用調波形「還算」平直,但是,還是不敢買。店家說這一款無法調整。那麼要那調整螺絲幹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探棒的瑕疵!
抗雜訊的能力不足,造成因外界雜訊干擾而失真。
買到便宜貨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探棒上有應該有一個可調的電容 !!!

你找看看 ,可用來修正波形的 !!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

你探棒對調還是一樣 ???

如果是有可能是示波器本身問題 !!!

网友:
两支探棒都是一樣的嗎? 探棒是否有 X1 及 X10 檔選擇? 探棒補償電容只有在 X10 時才有作用.

楼主:
跟大家報告,是探棒的瑕疵。
真正原因不詳,不過,已經拿回去換一隻之後就沒問題了。

順便請教一個問題,在店家那邊現場測了一隻台製的探棒 HP-9100 100MHz 做校正時,調整補償電容一點反應都沒有。雖然不用調波形「還算」平直,但是,還是不敢買。店家說這一款無法調整。那麼要那調整螺絲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