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9T3 這算花屏嗎(已退修)

楼主(2010-02-03):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在這裡淺水多時了,已經沈浸在此地有一段時間
但是大部份都是高壓版問題較多,
所以就想接CASE來作看看,結果就接到這個超出個人所學的
想請教大大,指點小弟一點維修思路,

這個一送電,晝面都是慢慢的出現

型號

型號

開機時的畫面

開機時的畫面

影像會慢慢出來

影像會慢慢出來

慢慢正常

慢慢正常

最後像似正常但又有點偏白

最後像似正常但又有點偏白

這是PI版

這是PI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測一下送到 ad 板的電壓變化 !!!

如果是正常的 , 那就不排除是面板的可能性 !!

网友:
面板有亮,那就與PI板無關了,最後會清楚面板關係也不大,AD板及屏線可能有問題喔!先從AD板下手吧!淺見淺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挺w大的見解喔,應該是on/off跟影像生成不同步,屏電壓線路可能有虛焊的現象,或是震盪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板電容可能有問題~~

另外不是有大大發LCD測試軟體嗎? 那個可以拿來用阿~~ 不然不知道什麼色有問題

記得至少要測"R" "G" "B" "BLACK" "WHITE" "GRAY SCALE" 跟"RGB SCALE"~~

网友:
水餃童鞋,粉像是燈管老化的問題..
用公板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跟燈管應該沒有關係.這個現象請由AD板.屏線和T-COM這幾個部位來找.

网友:
1.check 屏線
2.MCU重新燒
3.panel故障
================
4.給你個建議~~~接case前先問清楚狀況,自己確定有辦法修在接
   不然不但浪費時間,還可能被人"詰譙" or "陷害"

网友:
回复 网友D:

維修都是靠經驗,也是個人興趣,當然是遇到問提才會來發文,然到你生出來就會.
你粉行還來這說風涼話,幹啥的??????????????

网友:
panel故障

應該是panel故障機會最大

网友:
看起來很像差分信號只接收一半的準位,查一下Panel cable的絞線對是否其中一條有斷掉OR接觸不良

网友:
變色龍?!
恭喜恭喜!
可以除舊佈新了XD~

楼主:
感謝各位給小弟的維修思路,確實是面板問題
因為用公版點,也是同樣的問題喔,再度的感謝您們
===========
以下是小弟的心聲
因為小弟行動不便,有人一直鼓勵我螢幕是不錯的維修方向
這是第一次接就遇到了棘手的case,就是因為我想克服我的不便
才會開始接案子,或許有人會笑我,沒有那本事,就不要接,難道人一出生就什麼都會嗎
或許我比較好運,剛好接到這種,也讓我更想要往這方面去專攻,
也更期待各位前輩的不吝指導,
發言若好不好,請大大直接刪帖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給小弟的維修思路,確實是面板問題
因為用公版點,也是同樣的問題喔,再度的感謝您們
===========
以下是小弟的心聲
因為小弟行動不便,有人一直鼓勵我螢幕是不錯的維修方向
這是第一次接就遇到了棘手的case,就 ...

我也是不便,雖然和你狀況有所不同..

我是在聽力方面,不過我是後天的,大約有六年了..

不要太在意別人的想法及看法,重要的是自己要先爭氣,別人自會對你刮目相看..

給你打打氣,加油..

网友F:
我腦子一直退化 也是不便
對電子的熱誠使終不變
我們一起來學習 把不便 成萬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腦子一直退化 也是不便
對電子的熱誠使終不變
我們一起來學習 把不便 成萬變

呵呵,大大真是幽默啊..

嗯,動動手,動動腦,沒煩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不便,雖然和你狀況有所不同..

我是在聽力方面,不過我是後天的,大約有六年了..

不要太在意別人的想法及看法,重要的是自己要先爭氣,別人自會對你刮目相看..

給你打打氣,加油.. ...

沒錯喔,我是要當一個愈挫愈勇的人
謝謝您的鼓勵喔,一起加油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腦子一直退化 也是不便
對電子的熱誠使終不變
我們一起來學習 把不便 成萬變

非常感謝大大的鼓勵喔
我會把這股力量化腐朽為神奇,
加油吧

网友:
讚啦~大家多加油!...

网友G:
是的經驗是要時間累積起來的.這是別人奪不走的.希望大家都加油.抱持學習的心態.相信都會有很大的收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經驗是要時間累積起來的.這是別人奪不走的.希望大家都加油.抱持學習的心態.相信都會有很大的收獲!

呵呵,是的,大家一起努力喔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別氣餒 加油 有心學 發問碰過的類似的大大會提供給你解答與查修方向
但是自己基本概念要有
也要補充些維修基本工提升自己的維修技術^^~~有問題可以問我喔^^~我懂得不多 但是取的資源漫多的說XD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別氣餒 加油 有心學 發問碰過的類似的大大會提供給你解答與查修方向
但是自己基本概念要有
也要補充些維修基本工提升自己的維修技術^^~~有問題可以問我喔^^~我懂得不多 但是取的資源漫多的說XD ...

嗯,我會的,這麼多人的友情精神贊助,我相信這維修之路一定會走的更加穩固
那些基本的維修我一定的重覆去看,再加上實際的東西來慢慢驗證,這樣就達根深蒂固的技術
謝謝各位大大喔

网友:
竹馬大加油阿~~
有心學習只差時間的鍛鍊及經驗的吸取接著就會變強的~~

我記得竹馬(台)應該是說這個人長很高又很瘦的意思
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哈哈哈,我又矮又胖嘿,所以才反稱,看會不會改變啦(很難啦)
謝謝您的鼓勵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