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 IBM LCD 6734-AC1 正常顯示兩三秒後黑屏<已解決>

楼主(2010-02-03):
廠牌:IBM
型號:17" 6734-AC1
故障情況:正常顯示兩三秒後黑屏

機型標籤

待機時亮橘紅燈

電腦開機正常顯示

電腦開機三秒後黑屏, LCD電源燈亮綠色

關掉LCD電源(電腦開機中)

打開LCD電源, 顯示IBM Logo(電腦開機中)

顯示完IBM Logo 後黑屏(電腦開機中)

目前確定Vga訊號線沒問題, 目測內部P+I版及AD版正常, 接下來檢測方向請各位大大提供, 謝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是背光的問題喔,可能是電解電容吧,修復的機會很大喔

网友:
應該C5706電晶體擊穿短路
更換新品C5707電晶體修復的機會很大喔

更換C5707完修

更換C5707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壓迴路 有問題 一邊無法點亮燈管 造成 3秒即滅
查找 高壓啟動迴路  上下2邊 那邊電壓異常 由異常那邊 查找C5706 C5707 更換下來 切忌 同各迴路上有2各請一起更換2各 別只單換故障的那各
應該可修復你的問題
此問題 我在他款 液晶螢幕中 修復過5台 都是特殊電源版2合1的所以自己查修出來低

楼主:
感謝各位指點迷津的大大, 剛去拆下四顆C5706測量, 果然有兩顆BCE全通, 晚點去買新品回來裝上再試.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換上C5707兩顆後修復!

兇手位置

新品C5707

完修畫面

网友:
1.你修完後有補焊"all 高壓線圈"嗎?
2.你確定224j /250v 那顆塑膠電容 OK嗎?

如果上述2點均不確定~~那麼因該3個月內會再故障

楼主:
高壓線圈及其他發高熱的元件小弟已補焊, 但224j /250v 塑膠電容倒是沒拆下測量, 晚點再去拆下測量看看. 感謝Ultraman大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