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SSER CD-328 床頭音響維修實例

楼主(2010-02-04):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斷線也看的到
是我老了眼睛不亮看不清楚嗎
這種小地方我看不到

网友:
不是 ,斷線.....真的要仔細找,才找的到!
用OK線....有些厚本,遇到這種線徑較粗的銅箔線,我都用單芯線,自己也沒有OK線,遇到線徑小的都要用細銅線焊好塗膠來用,改天同學的MP4有修好在PO上來。

真空管本身的耐熱真的很高,高功率放大由它勝任非常棒,晶體本身耐熱極限不能夠與真空管相比,想要高功率,絕對要大型的散熱,晶體的工作曲線容易受到溫度影響,整體的放大效能會受約束,頻率響應部分則會因為晶體本身的一些先天因素,而受到限制。

网友A:
哇靠!這台你跟這個客人收多少錢啊!
一般我看到這種便宜的床頭音響大都是推掉了,沒肉
小弟真是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靠!這台你跟這個客人收多少錢啊!
一般我看到這種便宜的床頭音響大都是推掉了,沒肉
小弟真是佩服佩服!

只是斷個線....能收個350元就不錯拉....你還想跟客人收多少阿???

如果是壞IC或是特殊零件的話~~收個8百元以上也不超過...

而且~~這台床頭音響~~全新的少說也要4至5千元吧

還有~~真的想推掉..遇到輸出沒有聲音的..放大IC又是10幾隻腳的
而不是使用電晶體放大的...就可以直接推掉了...那顆IC沒得買..
就算買到了~~一顆也要1千多...跟客人不收個2千5以上~~~都是做白工的..
因為還要保固..保固內壞了(很容易在壞...)~~~就虧本了....
所以勒~~~遇到輸出沒聲音的~~~~我都直接跟客人說~~~~
維修費~~~至少要1200元起...聽到的都會殺價~~我都直接說~~我不修了...
畢竟~功率晶體超貴阿......虧本的生意我不會做的....

网友:
我想可能是景氣不好,大家的心態改變,花小錢能修則修,以前景氣好時,大多直接換一台更好,功能更多的,還有像修鞋子的,彈棉被的,本來都沒啥生意的,近年來的業績都很好

网友B:
其實, 有個老人跟我說真空管也會有"自然爆音"。
那他也說真空管會比較好的"感覺"在於它的反應較慢。
而且,真空管的電壓動不動就上百,那就算漂個幾伏特,
也才多少%的偏?
如果是電晶體, 用的都在1x v, 偏一樣的幾伏特,那就天差地了。

只是,我沒玩真空管,我怕死。高壓。小時候人家不給我玩。
長大沒機會玩。

网友:
這真的要很仔細才能找到斷線說
眼力要好技術更是要到家才行
感謝分享

网友:
這台要是我拆的話,我想..不是只有主板斷線而已
原本焊在上面的線,也會被我拉斷吧...
客人..你看,好多線斷了,不知道接那,換台新的吧..

网友:
真空管音質確實比晶體好聽.先決條件輸出變壓器要買高級的.
不然一切白費.我現在聽的音響都是自己裝的真空管前後級.:)

网友(2010-05-31):
真的要很仔細才能找到斷線

网友:
手上就剛好有1台朋友的故障床頭音響,檢查供電正常就是不動作就先丟在一邊3個月了,看到S大這篇精彩維修,又讓我燃起一個新維修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 有個老人跟我說真空管也會有"自然爆音"。
那他也說真空管會比較好的"感覺"在於它的反應較慢。
而且,真空管的電壓動不動就上百,那就算漂個幾伏特,
也才多少%的偏?
如果是電晶體, 用的都在1x v, 偏一樣的幾伏特,那就 ...

真空管沒那麼可怕,小心一點不會被電到啦
我自己也diy過,也還好啦

网友:
固定膠..是熱融膠嗎.我不知道熱融膠會咬銅泊.這要查出來可真厲害.我是不可能會去拆熱融膠(沒犯到我的話)
看來有機會玩的時後.要注意每個細節了.恭喜完修~~~~

网友:
果然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