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效應電晶體代換問題

楼主(2010-02-04):
各位大大我想請問場效應電晶體代換需要注意哪些特性呢??除了電壓還有神麼呢??還有他們的英文代號??不好意思英文不好
感激不盡~~
http://fdb6030l.chinaicmart.com/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TOROLA/MTB1306.html
還有這兩顆能代換嗎??

网友:
這顆之前不是問過了=..=
原則上你算看到的電壓跟電流都是能夠承受的"最大值"
所以繼W大之前所說的
電壓越高越好~
電流越高越好~
功率越高越好~
阻抗越小越好~
只要特性比原本的好或是同級品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