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IA700 無法關閉電源(已解決)

楼主(2010-02-04):
1.這顆液晶原本是高壓板燒掉了,經過我改裝改線後可以用,可是關機後燈管一直亮著。
2.通往高壓板的7.8腳5v關不掉,5v是控制最右邊高壓板的燈管開關。
3.關閉電源開關跟打開用電表量一樣到處都有5V。
4.求助各位大大是哪顆IC或晶體控制5V。
左邊算起12v,12v,12v,ADJ,G,G,5v,5v,ADJ,G,G,G
電源板
高壓板
不知是不是這顆IC在控制(開關電源8隻腳量起來都是5V)
這顆IC編號(9435)
DATASHEET
電源管MOSFET有控制5V嗎?

网友:
可能接錯了
可以先把連接高壓板的線拔除,接上電源開關機用電表量一下哪一個才是高壓啟動電壓。

网友:
U20是控制面板的電源.

楼主:
那2個5V我拔掉測試,開關電源按鈕,一直都有5V。
我懷疑原本是不是5V控制開關是在原本的高壓板上,因為有2個ADJ輸入。
晚一點將舊的高壓板找出附上照片研究。(我已將其分屍)
U20我也認為是面板電源管因DATASHEET是MOSFET,謝謝指導。
上圖7,8腳都是5V且都從上面那個紅圈共通、所以7.8腳應是同一個5V電源。

网友:
你應該把供給ad版的5v的電壓當做on/off的啟動電壓了
所以才會無法控制
你要找一下喔,通常很少有兩個adj的電壓的,應該裡面有一個是
on/off電壓喔,你可以連連看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1.這顆液晶原本是高壓板燒掉了,經過我改裝改線後可以用,可是關機後燈管一直亮著。
2.通往高壓板的7.8腳5v關不調,5v是控制最右邊高壓板的燈管開關。
3.關閉電源開關跟打開用電表量一樣到處都有5V。
4.求助各位大大是哪顆 ...

這棵ic9435是控制Panel logic power 開關,圖片上很清楚的是接到panel cable的線路

网友A:
我可以請問一下嗎? ADJ 與 ON/OFF 如何判定?
可籍由測電壓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請問一下嗎? ADJ 與 ON/OFF 如何判定?
可籍由測電壓知嗎??

應該可以的
準確的說最好進工廠模式才能判定(因為亮度的調整的定義依各家廠商而有所不同:1.燈管電流 2.數位影像信號的OFFSET大小)
如果亮度調是調整數位影像信號的OFFSET應該在工廠模式中會有管電統調整的選項
調整燈管電流會有0~3.3/5v的變化,在jp1 上adj腳位應該能量到變化

alex5488 大大,我也認為你把adj跟ON/OFF 腳位弄反了----on/off信號不須要外加100uf的濾波adj腳位才須要(由PWM濾波而得)。
建議你二腳位對掉試試。

网友:
接腳有經過電阻或電容再接到圈圈處三極管的.那支接腳就是ON/OFF接腳.

网友:
感謝B8302044大大的解說>~

如果高壓板壞了,應該就無法量到電流囉? 這種情況要如何來判定哪一條線是 ADJ呢?

在高壓板壞掉的情況,又要如何找出ON/OFF 的線呢? ON/OFF 平常有電壓嗎?

一般高壓板都會有腳位定義,難找的是原本的線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ON/OFF開關沒開之前是0V.打開開關才會有5V.而ADJ您調整OSD.測量電壓會隨之改變.

网友A:
謝謝您~我大約瞭解囉~
除非高壓板壞到短路,

否則打開電源,ON/OFF 會出現5V ,關掉就0V
ADJ在打開電源的情況下,不可能0V,但如果調最亮,也有可能是5V,

如果2條都是接近5V,這樣情況,還有其他分辨的方法嗎?

另外,ADJ在關閉電源的情況下,也不應該有電壓,對嗎?

楼主:
1.我沒有接錯,因為除了5V無法關以外,ADJ的功能正常可調整螢幕,這是我在快樂媽咪學會的第一顆液晶修復,當時很興奮能用就好後面陸續修了20多顆,現在回頭研究這顆沒有完全修復的遺憾。
2.高壓板的線路,1.12V  2.12V  3.G  4.ADJ  5.G  6.ON/OFF
3.一般ADJ只是信號功能電壓很小跟5V是很好分辨的。
板子上所有IC-DATASHEET
U9-24C16N
U10-62334
L/A-LC126A
U8-LC21A
電源板上的2顆IC-DATASHEET
Q801-4800
U801-AIC1563CS
從DATASHEET看到蠻像是U10,U801的、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我大約瞭解囉~
除非高壓板壞到短路,

否則打開電源,ON/OFF 會出現5V ,關掉就0V
ADJ在打開電源的情況下,不可能0V,但如果調最亮,也有可能是5V,

如果2條都是接近5V,這樣情況,還有其他分辨的方法嗎?

另外,ADJ在關閉電源的情況下,也不應該有電壓,對嗎? ...

不一定,這要問寫F/W的工程師才知道,但是分辨是重新插上電源在connector 上按下ON前後 最多只有二支腳位(adj與BL on/off)有變化,
ADJ腳位由調整管電流時來判定,很多程式在關機時根本不管ADJ電壓準位的。
adj最亮最暗電壓是多少,依各廠家和INVERTER的定義,可能為0v也有可能為3.3v/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高壓板那端的on/off接錯喔,是ad板那頭的on /off的接口有問題喔

楼主:
知道15F跟各位大大的意思了,晚一點重新測試。TK's

网友:
或許遇到了LOW啟動的高壓板.
很多廠牌電路無論開機關機Adj電壓是不會變化的.

网友:
左邊算起12v,12v,12v,ADJ,G,G,5v,5v,ADJ,G,G,G

測量一下 兩腳位的ADJ    開機時的電壓 與關機時的電壓 是否有不同.
個人推想應該有一腳為ON/OFF 控制電路  5V有可能是供應給聲音電路用的
如果有一腳開機時低電位   關機時為高電位3.3V~5V  .應該為海洋大大所說的LOW啟動
那要加一組控制電路.即可正常開關機

楼主:
1.果然撲上網求救各位大大是有效的,非常感謝大家給于支持解答,果然是接錯了。
2.左邊算起12v,12v,12v,on/off,G,G,5v,5v,ADJ,G,G,G
3. 第四腳依照15F及各位大大的提供意見讓我恍然大悟重新測試,一邊開關一邊量電壓'果然第四腳3.3V~5V ~0V跳動(無訊號及關開關0V)。
4.謝謝各位大大鼎力相助,不然我一直執著于5V就是on/off 而忘了5V是可用開關控制的。一時腦袋轉不過來。
在此感謝各位虎年行大運、賺大錢賺到虎虎生風。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