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7吋液晶修理

楼主(2010-02-04):
[localimg=800,600]1[/localimg][localimg=800,600]1[/localimg]插電無電.待機燈不亮..拆開看Q3爆烈..把板子拆下發現機板焊點大部份都空焊.應是空焊造成電壓不穩定燒壞..
補焊後換上Q2..Q3修理完成

网友:
我手裡有三顆液晶電視的電源板,空機插電有24V的輸出,裝入AD機板後,電源就沒有了,板子是好的無短路現象,拆開AD板後,110V電源線再拔插幾次後電源就出來了,外觀看起來沒故障,電容無爆漿,接點全焊過了。三顆都是這種情形,不同型號的。不知大大有修理過這種情況的電源板,故障點會是哪個零件。

楼主:
我的經驗沒爆醬不代表電容值沒變.最好用電容表量量...

网友:
沒錯,任一零件都不能放過,可是無載有電有載無電,跟電容值關係應該不大吧!

网友:
GOOD..又多學了一像知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爆醬不代表電容值沒變.最好用電容表量量看 +1

電阻值變大 也是檢查重點   和 一次測的大顆電容容量是否減少

网友:
剛有量了大顆電容,容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