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維修基本功請問

楼主(2010-02-04):
大家好
我是維修主機板的新手也不是從事這個行業或電子科畢業的
只是對主機板維修些許興趣,在這個網站我也看了很多前輩分享的資料及經驗

目前手上剛好有一片壞掉的ga-8s661fxm 775主機板可練習
它的故障原因是電腦用到一半當機後再也無法開機吳畫面可過電,cpu會熱但無叫聲
外觀觀看是數顆1500uf 16v電容爆漿,都在cpu周邊和mosfet旁邊

目前我想從基本檢測開始,常看大家說對地打阻法想請問一下
電表是調嗡鳴檔嗎?一頭接地一頭哪邊呢?如何判定短路呢?
是atx的 12v 5v 這些電壓的腳位嗎?

目前先把電容先行更換後進行量測
問題可能很基本請大家幫忙謝謝~~

网友:
其實多爬點文.很多大大都有解釋過.不過真的有興趣可以買ㄍ除錯卡.最起碼還可以知道大約是哪出問題.在慢慢量.再把大約的問題.提出這樣大家才會知道大概是什麼問題...

网友:
加油~
我也順便藉這一篇 學習一下
目前有跟您相同狀況的版子  不過電容沒爆
應該會跟二樓的大大 說的一樣去買偵錯卡去找問題比較快

网友A:
歡迎你的加入,新手區有很多寶貴的文章 多看 一定有用!

如果有爆電容就先處理,修主機板要有步驟的不是一開始就全盤檢查.
還有烙鐵一定要夠力...我看過太多片的661爆電容都被弄得體無完膚 還用落鑽...給他鑽過去XD

加油

网友:
先学好理论先,那样好操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歡迎你的加入,新手區有很多寶貴的文章 多看 一定有用!

如果有爆電容就先處理,修主機板要有步驟的不是一開始就全盤檢查.
還有烙鐵一定要夠力...我看過太多片的661爆電容都被弄得體無完膚 還用落鑽...給他鑽過去XD

落鑽。。。不會吧
他是當作在修房子嗎

電容通常用兩段式的烙鐵就很好換了
在故障的電容沒換之前
建議別在上電測式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有描述到 CPU 過熱以及當機問題! 也有說到電容爆漿!

所以你先解決電容爆漿的問題先, 最好 CPU 旁的大電容全換新, 不要偷懶只換一兩顆, 因為有內阻特性不同的問題!

至於 CPU 過熱本來就會造成當機, 所以你要先確定你散熱器是否有塗剛好的散熱膏? 太薄或太厚都會造成導熱不良的問題. 散熱片太髒可以刷洗乾淨, 風扇也要確定有轉動以及清潔乾淨.

不要心急, 爬文先打好基礎先, 一步一步學, 才學的紮實!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描述到 CPU 過熱以及當機問題! 也有說到電容爆漿!

所以你先解決電容爆漿的問題先, 最好 CPU 旁的大電容全換新, 不要偷懶只換一兩顆, 因為有內阻特性不同的問題!

至於 CPU 過熱本來就會造成當機, 所以你要先 ...

感謝大大的回應

小弟我順便來看了,給您感謝一下

我也是老新手了

很久就有烙鐵 五金行 木柄20W的 悍個電容下來都要死要活的

買的電錶竟然只能秀出個位數的電錶,就是1V 2V 3V 4V....12V的

想投資就要先花一些錢買配備

网友:
焊個電容30W也是可以處理的~~
或許你會不相信
但是只要你換比較多次後你就知道了
這是真的~~
只不過會比60的慢幾秒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基本工具 3用電表+電容表+頻率表 獨立是電容表 2萬UF的
陶瓷焊鐵一把 維修用 更換零件候補和使用可避免靜電
40W-60W的好的焊鐵一把拆電容用
靜電夾子 1組 3種
好的銲錫 吸錫器
放大鏡
松香 助焊用
常用電容 電晶體 MOSFET 可拆費板上好的 還是要學俺都買新品更換給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