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大2.5吋硬碟如何修復(已修復)

楼主(2010-02-04):
各位大大
小弟在組裝電腦時,不小心把前面面版的USB線插反
結果我的2.5吋外接硬碟,開始讀不到了(拿到別台電腦或是用其他的外接盒,都是顯示USB Device要安裝,用其他的隨身碟不會喔)
不知是否能修復呢,要怎麼修,因為裡頭的重要資料還來不及備份

网友A:
插電後聽聽看有沒有碟片轉動的聲音
因為
反接有可能短路把電路板保險絲燒掉或二極體打穿
先檢查電源進去的二極體或保險絲
或者借一顆相同的硬碟換板子試試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借一顆相同的硬碟換板子試試看
我有換過3.5"硬碟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電後聽聽看有沒有碟片轉動的聲音
因為
反接有可能短路把電路板保險絲燒掉或二極體打穿
先檢查電源進去的二極體或保險絲
或者借一顆相同的硬碟換板子試試看 ...

我聽說現在的硬碟有用防止換版的功能
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
沒錯
現在很多硬碟如果直接換板,還是無法讀取資料
早期的硬碟軔體就在板子上,所以只要找到同型號或同批的板子互換就ok
大約40G之前的,當然各家不一定
新型的硬碟因軔體越來越大,如果還繼續放在板子上,因要使用容量大的rom
會增加成本.
為cost-down現今的硬碟都將一部份的軔體放在碟片上的SA區.
導致如果只是換板,馬達會轉但可能會讀不出硬碟型號等參數.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不是SA區資料毀了. 那也就掛了?
是否有修復SA區的的方法? 還是直接送回原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