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S333 跑 1E

楼主(2010-02-04):
是這樣的我插了四張除錯卡

不知道要相信哪一張

本來我覺得俄羅斯比較準的

這張板子有六個PCI 插槽    一個反面的 (俄羅斯卡 剛好有兩面數字 我一面數字壞了 這個方面剛好是平時的另一面)

插上去那個反向的PCI 插槽竟然燒了  會不會那不是一個PCI 我插錯了

紅色那張 post 1E   有兩隻是C1

那張紅色買沒多久 想說相信他一次好了

查一下1E是COMS 有問題 電池座有點搖晃

我把電池座拆了 換一個新的

還是一樣  後來查 C1 記憶體供電 參考電壓 供電不正常

是連接一個 APL1581 五腳

沒零件 等有零件再換

紅色那張卡 真的不大準  幾乎每次都錯誤

网友A:
看你上頭 黑色的電容 好像爆一顆囉 ~
除錯卡 參考拉 ~...
能跑就好 ~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上頭 黑色的電容 好像爆一顆囉 ~
除錯卡 參考拉 ~...
能跑就好 ~拉 ~

那張圖是借用別人的

网友B:
紅色那張~~~記的~~~每次測試都插主機板~~~最下面插槽~~~~
才會比較準~~~
這是我的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色那張~~~記的~~~每次測試都插主機板~~~最下面插槽~~~~
才會比較準~~~
這是我的經驗~

有這樣的事

只是這張主機板不能插最下面的

俄羅斯卡插最下面燒了

网友:
每一張顯示的都是正確的!

不要拘溺於代號,就像shunxing在實例篇有說了.
不要限制於儀器 測出來都不一樣 但都一樣能判斷問題!
1E確實是卡記憶體 C1也是 不同主機板有不同的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