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EL IS500 液晶螢幕,亮度自動變化

楼主(2010-02-04):
LEMEL IS500 液晶螢幕,亮度自動變化
亮度自動變化時,背光板的電壓,無明顯變動,燈管也拔起來看過,直視亮度無變化
請教還需檢測那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鍵板加焊喔,沒有就換按鍵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可能要測試 adj 的電壓 , 或是 AD 板的電壓 !!

是否會有所變化 !!!

网友:
應該是面板有問題.
面板型號?

楼主:
按鍵板接頭!拔掉還是一樣
面板型號?HYUNDAI HM15X11-200

网友:
打開右側鐵蓋,測量VCOM電壓是否忽高忽低,VCOM電壓
不可以變動,印象中是在3.6V或是4.2V,電壓變動對比會跟著閃動.
VCOM測點在小顆VR的右邊,記住不可以隨便調整那顆VR.

楼主:
VCOM測點VR的右邊, 量到的電壓為 2.0V-2.9V

网友B:
如果我沒記錯,這款螢幕正面最右下邊是不是有個大約1公分多的圓形孔動,有覆蓋半透明塑膠,
裡面有個感應元件小電路板上有顆光敏電阻,電路板的線路接到您所貼照片電路板下方排線的左邊小插口,
如果有上述零件的話,建議您可以將該線路先拔除,並在OSD選單中讓自動偵測背景光這類設定關掉,
這元件會隨背景亮度自動調整螢幕亮度,不過可能年久元件不靈光,先前修過2台這類螢幕,
最後都是直接將感應元件線路拔除.建議您試試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沒記錯,這款螢幕正面最右下邊是不是有個大約1公分多的圓形孔動,有覆蓋半透明塑膠,
裡面有個感應元件小電路板上有顆光敏電阻,電路板的線路接到您所貼照片電路板下方排線的左邊小插口,
如果有上述零件的話,建議 ...

同意+1,最近處理一台。

楼主:
建議您可以將該線路先拔除,並在OSD選單中讓自動偵測背景光這類設定關掉,
這元件會隨背景亮度自動調整螢幕亮度,不過可能年久元件不靈光,先前修過2台這類螢幕,
最後都是直接將感應元件線路拔除.建議您試試看

線路也拔除,光敏電阻,OSD選單中讓自動偵測背景光這類設定也關掉
情況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