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661FXM-RZ 12V短路問題

楼主(2010-02-04):
看到這片 心理想就是在CPU旁散熱片下MOS的問題
果然拆下後量最左上角那顆已經短路
他跟上面的電容沒有短路(角度問題) 因為溫度太高,我在量12v時 錫熔掉變一個洞

我拿一樣的50N024換上後還是一樣燒掉
後來我6顆都換成85T03GH
連同5090MTC都換了

但開機後馬上power風扇動一下就停了,那顆又燒了
我有量電壓是12v
如果那顆換新的後,不裝cpu 開機測試,是不會有溫度的。
cpu裝上後開機一下那顆就超高溫,然後就燒掉了

請問我有什麼方式可以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不是表示後端電路有短路情形呢 ??

應該確實找出短路元件 !!!

用電錶對地打阻值 !! (請參考舊文) !!

网友B:
之前也有遇過這樣的~看了舊文也有人提到!
但是我也還是不知道怎嚜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有遇過這樣的~看了舊文也有人提到!
但是我也還是不知道怎嚜處理

呵 其實這片我修過2、3片了 可是沒修好過
都是換了又燒 應該是沒找到全部的問題

网友:
你量量看是不是北橋短路,如不是你用的MOS要選擇.

要拆拆記憶體供電的那一區的MOS代換上去就OK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 修好了 果然跟我猜的一樣 ! 把5090MTC 再換一個新的上去就好了 ,可能上次有虛焊,真冤,燒了好幾顆MOS
其實我以前修一片,也是6顆一直燒,真可惜,那片後來我給回收商收走了
後來我爬文才發現這塊還要換5090MTC,今天就試驗成功了!謝謝各位朋友
話說我還有好多壞的主機板 液晶等我維修,電腦門市一段時間就又一堆   遇到難的我就卡住了

网友:
恭喜阿~

5090MTC的確不好焊,要善用助焊劑可以事半功倍喔^^~

网友:
焊接時因為腳距很近,常常不小心會有錫渣(非常的細小),或一些焊油殘渣使它互相接觸,都是焊完後,將它洗乾淨,在看看焊接的有沒有問題。

网友:
5090MTC 這地方 如果沒裝 或 虛焊 會 ~ ...............
電源IC 沒裝上電 不行歐 ~等於虛焊 .........會燒更多 ~

楼主:
昨天好了
今天熱機一下 12v又短路了 又燒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怎麼又燒了?電壓不穩?印象中5090好像也有吃5V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又燒了?電壓不穩?印象中5090好像也有吃5V的電壓。

我剛又重新燒5090MTC
不過第2、3腳 焊點好像被我搞掉了
我看datasheet 1~5腳好像都是Voltage Identification Code Inputs.
Internally pulled-up open collector/TTL
compatible inputs program the output voltage over range specified in Table 1.

那這樣2、3腳如果沒接有差嗎?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LD/FAN5090MTCX.html

看一下好像有差,那好像以前CPU手動調電壓的switch

网友:
回复 网友E:

ㄘㄨㄚˋ賽!我記錯了!原來它只有吃12V的電壓。
2、3腳是VID信號。
沒接.....有很大的差別哩! 焊點搞丟了!(跟我一樣,今天搞同學的MP4隨身碟,焊點被我搞到不見,好難修喔!)

找看看2、3腳的原始銅箔線跑到哪裡去,再接起來就可以了。

楼主:
已飛線接好!5090MTC 跟 MOS都換新

重開機,可以開機約10幾秒,最後還是因左上角那顆溫度過高計續燒掉  有點修不下去了,燒好多顆好像在燒錢

那顆溫度好像都好高

网友F:
繼續燒????請問一下喔~~~CPU有換過嗎?????
還有~~~電容...有漏電嗎???
電阻~~有被打穿嗎????
這些都是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繼續燒????請問一下喔~~~CPU有換過嗎?????
還有~~~電容...有漏電嗎???
電阻~~有被打穿嗎????
這些都是重點.......

嗯 這些是我目前正在做的!
電容值都正常!我剛剛把他都換新的!!
還沒開機 還在檢查 我怕開了 又燒掉2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這些是我目前正在做的!
電容值都正常!我剛剛把他都換新的!!
還沒開機 還在檢查 我怕開了 又燒掉2顆

我電容都換新了 然後用比較低階C1.7 測試 開了幾分鐘都還正常
mos散熱片上 也沒什麼溫度

等等再換回他的 3.0g 試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電容都換新了 然後用比較低階C1.7 測試 開了幾分鐘都還正常
mos散熱片上 也沒什麼溫度

等等再換回他的 3.0g 試試

換回3.0g的cpu 開機5分鐘 正常
剛剛是處理了 電容換新(原電容電容值正常)
那2顆燒掉的 換回原裝50N024

不過用3.0g的溫度好高 待機溫度58度
相對的mos散熱片溫度也好高

网友:
P4 3G,它是噴火龍核心,本身會比較高溫!
學校也有電腦同樣也有用這顆,待機溫度甚至有時候還超過大大您的溫度。
因為是套裝機,散熱空間小,熱氣跑不出去,都集中在機殼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