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教你如何把CRT前面的塗料移除(非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楼主(2010-02-04):
這種CRT前面有塗料的~~大部分幾乎都是全平面電視才有的
由於去回收場買來的~~難免都會遇到撞傷的...表面輕傷還沒差~~~
表面重傷~~就只好把塗料移除了
下面是被我移除一部分的樣子
移除的方式...採用玻璃砂紙下去磨
要磨到下面這樣...我的手都快斷了......因為~~磨了快一個小時...才能磨的這摸漂亮....
磨好了之後~~~送電測試~~~~畫面依樣漂亮....
只不過...東元的CRT全平面有各通病....就是變壓器會有電流經過的高頻聲.....
這種高頻生~~不是電容產生的..而是變壓器產生的...根本無法解決......
遇到好多台...都是這種情況.....真不知道該怎摸說了...

网友:
挖~這樣搞  會不會有橫機阿~....之後要不要上蠟 拋光 ~
之前 汽車烤漆  我修補都用1500的 在用粗蠟(專用的) 拋光~

楼主:
不會出現傷痕....玻璃實在太硬了......連傷到玻璃都沒有.....

网友:
CRT表面那層塗料磨光之後畫面會明顯變亮吧.
我之前曾修過一台TOSHIBA的21吋CRT,竟是換過管子的,原先的美國TOSHIBA黑面管換成飛利浦的白面管.
畫面一整個感覺亮到不行,感覺很奇怪.

网友:
五金行買的水砂紙滿好用的..
這種磨掉塗料的事..我常做!!

网友A:
原來我的電視有高頻聲,是因為變壓器喔,
之前的電視師父是說什麼震盪器壞了,
不能修,叫我們換電視了
想說高頻聲時有時無,就再撐一陣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我的電視有高頻聲,是因為變壓器喔,
之前的電視師父是說什麼震盪器壞了,
不能修,叫我們換電視了
想說高頻聲時有時無,就再撐一陣子了

那個聲音是不會影響電視的......只是~電視沒聲音的時候...
會覺得很吵.......已經遇過好多台~~~都這樣~~~那種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
能看就加減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聲音是不會影響電視的......只是~電視沒聲音的時候...
會覺得很吵.......已經遇過好多台~~~都這樣~~~那種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
能看就加減看吧....

對呀,就是因為這樣的聲音
讓我們全家都能早點睡
因為有人看電視時,有時又會掌聲(高頻聲)響起了
就會被釘著,真是好早睡的好方法

网友B(2010-03-30):
有高頻聲是反馳變壓器的問題,檢查是否有破洞再將變壓器的下方pcb接點用絕緣膠整個封住就可以了,至少我家的歌林電視是這樣,沒有絕緣膠用熱溶膠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高頻聲是反馳變壓器的問題,檢查是否有破洞再將變壓器的下方pcb接點用絕緣膠整個封住就可以了,至少我家的歌林電視是這樣,沒有絕緣膠用熱溶膠也可以... ...

據我所知...是中間那跟產生的共鳴....如果把它固定住會沒有聲音的話~~值得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