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硬碟韌體錯亂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2-05):
前一陣子在露拍上買了兩顆MAXTOR的40G硬碟,DIAMONDMAX PLUS 8系列的,型號為6E040L0510201.
原先就是買故障品,而賣家在商品敘述中也沒說清楚故障狀況,我還以為一般只要用ZERO FILL就可以救起來了.
結果是韌體錯誤,BIOS所抓出來的硬碟型號不是6E040,而是N40P!
除了BIOS抓錯硬碟型號之外,之後發生的問題就是WINDOWS無法抓到硬碟.
經用G和Y兩大搜尋網站找遍相關文章,都說只有用PC3000可以把韌體重新刷回來.
可是網路上資源都是海峽對岸過水而來,說真的,小弟看不懂= =.
不知是否有朋友使用過PC3000或是相關軟體修理過類似此種故障狀況的硬碟?
如果有,可否不吝告知處理方法?
又,我在網路上看到的是說PC3000有連卡版和免卡版兩種,這兩版本有何區別?N40P故障問題免卡版的PC3000可以處理嗎?

网友A(2010-05-24):
有時候,多換幾條排線,可以改善捉錯韌體的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多換幾條排線,可以改善捉錯韌體的情況

二樓的老兄所說的是較常見的現像,以這種HD來說,這是很常發生的,剛好我這裡有不少HD都是Maxtor的,之前有幾顆嚴重接觸不良,不管怎樣試電腦就是抓不到,後來我把HD直接拿起來,直接插下去,結果就抓到了,給您參考一下!
另外也有其它問題,像是顯示為00.0G或是機碼錯亂的,通常這種問題的HD都是已經差不多要入土的HD了(幾乎是掛了),沒得救了!
另外,您提到HD韌體問題,其實我倒覺得不是這個問題,我個人判斷應是嚴重的接觸不良,因為最近剛好碰到,就是不管怎樣插就是抓不到,試了N次,差點就放棄了,好在後來發現是嚴重接觸不良,我發現不只是因為是IDE而是這種類型的HD,都有這種問題!

楼主(2010-08-17):
這兩顆硬碟放了一段時間,前一陣子已解決.
因本人實在無能為力,送交一個朋友那兒用PC3000含卡版刷韌體,之後OK.
見識過之後有點想敗一套來用,可是好貴....0.0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0?u=kiki-coco.s_111
一套9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