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先進有關記憶體插槽故障

楼主(2010-02-05):
我的主機板是939介面, 有四個DDR記憶體插槽, 插槽1+2及3+4可分別組成雙通道.
日前發現插槽2及4似乎同時故障了. (日前機器正常時原本插二支記憶體在插槽1+2, 曾開機進入BIOS調整開機順序, 然後儲存離開, 當重開機時此狀況就發生了..可能剛好巧合就在此時故障)
可於插槽1及插槽3或同時於1及3插入記憶體, 但這樣僅能跑64BIT而已. 單插在插槽2或4就僅"嗶嗶"叫無法開機. 我試過二支記憶體同時插入1+2或3+4, 及四支記憶體插入1+2+3+4主機板也都是"嗶嗶"叫無法開機. 而插在1+4或2+3則可抓到一支記憶體(應該是插槽1或3的)開機, 當進入WINDOWS XP時, 以EVEREST軟體則可偵測到二支記憶體都存在.
記憶體都是一樣的無故障(已交叉測試過), 且已排除記憶體相容性(過去已用好一陣子都正常), 與插槽接觸不良的問題.
請教各位先進, 不知此種問題可能主機板上那個零件發生故障, 或可從那個部份著手檢查?
我的主機板是精英(ECS)的, 型號: KN1 SLI Extreme(V1.0A) (已重新刷主機板BIOS及清除CMOS資料仍無法解決問題, 所以懷疑是硬體的故障)
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
那個應該不是拉 ~...雙通道 ...
要 有順序的 插 不然 沒辦法開機歐......
試過很多片 939的板子 都這樣 ~你看一下說明書 ~有提到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197&highlight=a8n

网友:
我有遇過類似的情況
建議你先用1條記憶體測試各插槽是否可正常使用~
若都ok的話再來搭配2條雙通測試

我遇到的情況1是主板1、3可開機,2、4卡C1,檢查記憶體附近電容發現有1個空焊
焊好後4個插槽都卡C1,刷BIOS後完修
情況2是CPU內部記憶體有損壞可能,換顆U就OK囉
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