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A1912W 高壓板異常(已解決,謝謝)

楼主(2010-02-05):
[localimg=800,600]4[/localimg]各位高手幫幫忙,小弟碰到 VA1912W 高壓板異常的問題,主要是黑屏無法亮燈,詳閱類似的帖子,該換的都換了,還是無法點燈,不知為何原因,可否解惑一下,謝謝,搞了很久了,公板也準備好了,只是不太甘心,另有一困擾,找不到ON/OFF 5V,該接原高壓板何處

黑屏,指示燈為綠色,內有影像

黑屏,指示燈為綠色,內有影像

逐隻燈管測試皆有亮

逐隻燈管測試皆有亮

紅圈零件全更換,電源板供電正常,40803GP輸出電壓怪怪的

紅圈零件全更換,電源板供電正常,40803GP輸出電壓怪怪的

5V貼片保險正常

5V貼片保險正常

紅圈貼片保險正常,對岸的帖子有描述,紫圈D202,D204若掛了,就只能換公版了 ... ...

紅圈貼片保險正常,對岸的帖子有描述,紫圈D202,D204若掛了,就只能換公版了 ... ...

网友:
這是 L型燈管不能改公版高壓版

這是 L型燈管不能改公版高壓版我看你面板顏色怪怪的是我眼花了還是你面板買單了或是AD板故障

网友:
對ㄚ~~~畫面怎麼怪怪的~~
無電壓那顆應該是40t03gp吧!!
那顆應該掛囉!!解焊起來量一量吧^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那顆晶體量不到壓 , 就從他的接腳線路查囉 !!!

他應該有接到 [ 高壓線圈 ] 你可以查一下高壓線圈是否正常 ??

順便提供一下這邊的電路 , 讓大家參考一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張照片怪怪是閃光燈,第二張是只點單燈管所致
找過其他的帖子,有人也是換公板,L型式差在哪裡?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新的材料直接換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localimg=800,600]1[/localimg]

燈管側毫無電壓反應

燈管側毫無電壓反應

紅點為13.8V黃點為5V其餘皆為無電壓或小於1V

紅點為13.8V黃點為5V其餘皆為無電壓或小於1V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找出 高壓線圈 的接線組 並測量各組的阻值 !!!

查從你標的晶體 G 腳的電路及相關元件 !!! (Q201 Q203 Q204 Q208)

提供 IC 的正確編號 , 最好直接 貼上 這 ic 的資料規格 !!

及晶體的正確編號 , 最好直接 貼上 這 晶體 的資料規格 !!

网友:
看看是否bit3713 ?

508.9 KB, 下載次數: 168

BIT3713 4 LAMPS.pdf

36.48 KB, 下載次數: 131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顆是BIT3713

楼主:
Q201=V3X(元件上面的標示)
Q203=V3X
Q204=W2?
Q208=W2T

网友:
有了這些資料接下來你就要量測一下 IC 在正常運作下各腳位的電壓 !!!

首先要量測 ic  vdd 的電壓是否正常 ???

on/off 的接腳電壓 ???

out1 及 out 2 的電壓 ??

這跟 ad 板也有關 !!

你還是先找出 ad 板 連接 高壓板的 各腳定義  !!

先把主要的問題點找出來 !!!

這應該不難找 ~~ 有了 ic 的資料你對一下電路就可明白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G:

VDD=0.03V
on/off =0.01V
out1 =0.08V
out 2=0.06V

网友:
回复 网友H:

IC 沒有得到應有的電壓 !!!

往這線路找一下 , 這應該會由 ad 板來控制的 !!!

所以把那 AD板與高壓板的 接腳的定義找出來很重要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謝,試著從那個方向著手

网友:
ken大大,你可參考此篇?

引用 楼主:
[localimg=800,600]4[/localimg]各位高手幫幫忙,小弟碰到 VA1912W 高壓板異常的問題,主要是黑屏無法亮燈,詳閱類似的帖子,該換的都換了,還是無法點燈,不知為何原因,可否解惑一下,謝謝,搞了很久了,公板也準備好了,只是不太甘心,另 ...

ken
ken大大,你可參考此篇?
http://tw.myblog.yahoo.com/a8818 ... &l=f&fid=25
祝你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謝tun8大大,這篇我也參考過了,公板是準備好了,只是有點不甘心,照片中的零件也換過了,上面#2的大大說這是 L型燈管不能改公板,還是被改了,只是我找不到ON/OFF 5V,該接原高壓板何處 (因很少換公板,有的會註明),所謂ON/OFF是不是有訊號時通電5V啟動燈管,無訊號時關燈,找了又找,就是找不到通訊號時為5V之接點,還請各位大大,教個兩招 ,感恩啦

网友:
回复 网友K:

大大您好,改版也是比較快速的解決方案!但是您要像atun大一樣,把所有公板需要的電源、控制腳找出來。

另外,那顆PWM IC的VDD好像消失了。
PWM的電源搞出來後,沒意外的話,背光就會亮了。(前提是PWM IC沒壞,其他電路沒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K:

你急的修好它嗎 ?? 如果不急的話慢慢的找 !!!

大至的維修方向已經有了 !!!

應該不難才對 !!!

也可以從控制 ic 的 on/off 電路找回去也可以 !!!

或許 on/off 是跟 IC VDD 是接在一起的 !!!

如果是這樣只要你找出 VDD 的電源!!

那 on/off  就不是問題了 !!

网友:
從頭看到尾,灰殺殺!

建議你先把故障方塊找出來,ad board or p+i ?
附圖的requlator 是否短路?

connector 腳位能否由Power ON/Off 前 後  的電壓變化判斷出ad還是P+i 那個故障?

网友:
ken972大有斷開INVERTER電源嗎?

另外因為沒看到燈管線所以不敢確定是否非直管~

ON/OFF跟ADJ的電壓從AD板來,不然你心臟大顆的話跳一條開機有3.3V~5V的電壓,待機沒電壓的也能達成

不過不建議就是了...

腳位大概是這樣,PI板上面寫的,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L:

燈管線唯ㄧ粗一細(單插頭而言),還有請教ㄧ下所謂ON/OFF跟ADJ的電壓從AD板來,是指上圖編號幾跟幾?始終找不到待機與非待機的5V,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M:

所以說你PI版上面就有寫了阿~~~

最有可能的ON/OFF控制是EVA,AD板要接P+I板測

下面第9頁,參考,"IC應該跟你的不同"

324.2 KB, 下載次數: 115

楼主:
回复 网友N:

以#20照片腳位來說

网友:
回复 网友O:

ken1972大大那個CN5應該是那16PIN排針的意思喔,ADJ才是有電壓的

表格做得很棒,ON/OFF應該是這版子的EVA沒錯,AOR AOL那6個腳位應該是聲音用的

网友:
能不大概畫出 IC 的 vdd 的電路呢 ???

一直沒看到你查這一方面 !!!

IC 的電源一定要先找出來 !!

不然一切都白玩了 !!

p.s 還有你圖二的圖像是轉了 90度了 !!

      這是你故意的嗎 ??

网友:
回ken大大的留言

其實不要將高壓板想的太複雜,就只4個信號:
論壇有大大有po過!
1.電源:連接保險絲的那些腳位就是!
2.接地:與板子螺絲孔或與電容『-』極相連的就是
3.剩下的on/off;adj就只剩兩個腳針,不管怎樣接也不會讓板子受損,只要你(1.);(2.)接對,從ad板過來的訊號也對,那剩下的兩個腳
  針一定有一腳可以讓你成功的點亮背光模組,仔細的查檢,大膽的接下去!
    妥當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P:

感謝指導,VDD的電路看起來有點複雜,畫不出來,另照片的方向,單純只是顯示卡(一對二)一訊號作業用,另一維修用,無所謂轉90度只是顯示方向設定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Q:

感謝指導,謝謝,我會大膽的接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R:

感謝各位大大鼎力的協助,螢幕是幫學生朋友義務維修的,先以公板讓他可用再說,不然論文會來不及交,只是燈管亮了,顏色與亮度卻怪怪的,再請問各位大大,所謂公板上的VADJ是接原高壓板的VADJ還是V-adj,另燈管線如僅單側增加延長線,會有何影響,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S:

顏色跟高壓板應該是沒有什麼關係吧 !!!

由你的訊號表來看 應該是接 v-adj 吧 !!!

你可以試著調整亮度看看有無變化 !!

對了 !! 你的高壓板的擺法不妥當 !!!

因為你的高壓輸出線路跨越輸入的電源 !!

這可能會產生不必要的干擾 !!!

建議高壓板轉 180度 !!!

電源及訊號可走板子下方 , 避開高壓線 , 再拉出接上 !!

网友:
回复 网友S:

開OSD調整亮度,然後看哪個電壓有變化,就是ADJ

楼主:
回复 网友T:

感謝您的回覆與建議,謝謝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與建議,謝謝

网友:
請教ken大,我剛好也在改此台公板,請問你on/off是接eva腳嗎?我接這條會造成無法開啟電源耶?
另外你的高壓板電源是從那個點接出來的,我的做法是從p+i板上的13.8v直接接出來。

网友(2010-05-03):
各位前輩,大家好~~我最近碰到的問題是電源一開燈管瞬間亮一下,隨後就滅掉,時間不到1秒,不知道是哪裡故障了??可以請大大們提供一下看法嗎??謝謝!!

网友:
先確認燈管及其連接線接點處絕緣有無異常,若燈管及接線正常則高壓電路需要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U:
大大你好:
如果連電源燈都沒亮該由哪裡查起,我把Q102那顆MOSFET(P10NK60ZFP)拆下來量桔果1.3腳導通(紅黑探棒互換還是導通)不知是否壞掉,
如果壞掉是否要連U105(EA1532A)這顆也要換掉
謝謝 ...

若是MOSFET擊穿則PWM IC及其周邊電路也有故障可能,更換後最好詳加檢查再上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