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02 OSD選單裡亮度調整反黑

楼主(2010-02-05):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問題,OSD選單裡的亮度調整選項是反黑的沒辨法選擇調整亮度 Viewsonic  VA902 不是OSD LOCKED,也不是按鍵的問題

网友:
試一下按鍵是否故障造成

試一下按鍵是否故障造成

网友:
你的LCD廠牌如果是大廠 or 還沒倒閉的 ~ 我想有可能是按到OSD locked

你必須打 TEL 到客服去問如何解locked.   我常遇到的是Viewsonic這個品牌

PS:  如1樓所述~~~你必須先check 按鍵是否為正常,否則你也無法解lock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把品牌.型號列出來,別人才能幫你解鎖,不然就白問了。

网友(2010-04-18):
色彩若是在sRGB模式,會使亮度/對比選項反黑不能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