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區與非充電區

楼主(2010-02-05):
請問各位大大電源部份有分充電區(熱地),非充電區(冷地)那是甚麼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恕我孤陋寡聞,我沒聽過這種論述,不過從文字上看來,應該是大陸或香港等地的"方言",熱地?冷地?這應該是指交流及直流的接地,充電區?非充電區?你只講這樣我不了解!
所以我說要正名運動就是這樣,把英文寫出來是比較好的方法,但是怕有人英文比較不好,至少用台灣的翻譯吧!

网友:
我也看不董...也沒聽過這樣的說法...
但是wish大所說的直流與交流的話...
會不會是跟電容的充電區與放電區有關???
因為我修過液晶電視的電源供應器...
在電視待機情況下整流之後的直流電大電容..電壓為150V
但是電視開機之後....大電容的電壓高達500V....
然而..這種現象..只有在大電容附近的大銅箔電路才有這樣的高壓..
當電路縮小寬度之後..電壓跟著下降...你說的意思..會不會就在說這種現象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在某些錄放影機和電視機的電源板有看過:HOTCOLD(應該是翻成熱區冷區吧!)而且還用框線框起來,HOT框起來的區域是Switching的初級(也就是高壓的部分) ,COLD框起來的區域是Switching的次級是變壓之後,也就是低壓整流的部分,如果在電視機裡面,也有將F.B.T返馳升壓的部分框起來標上HOT
這個標示應該避免發生像以下影片的情形吧!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nbU7epaRo(影片由suneku大大轉貼提供)
這是小弟的拙見,僅供參考,如有不對,請嗤之以鼻,一笑置之

楼主:
 我指的充電區與非充電區就是阿Ben大大所講的那些位置,在大陸地區稱為熱地與冷地,在日本地區則稱為充電區與非充電區,我知道它們比此的接地位置不同,比如我用電錶黑棒接金屬外殼紅棒去測電路各接點,則有些測的到電壓有些則測不到,測不到的我只要將黑棒移到該電路的零件接地就測的到了,我只是不知道為何有這樣的分別?

 我在網路上有看過有人發表這樣一段話:液晶顯示器的開關電源工作頻率較高,一般都在500KHZ左右,結構緊湊,外圍元件簡單,一般都是輸出+5V和+12V兩組電源,採用光耦合完成初.次級充電區與非充電區接地的隔離

 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摸看你的回覆~~~好像很複雜....
你把他當作是一區的獨立電源不就好了.....
並非所有電路的接地都在同一區...
如果該電源供應器有做雙電源迴路
而且是獨立的..分別為第一區與第二區....
這時你接地黑棒在第一區電路..紅棒在第二區電路...
那你就無法測量到正確電壓了(以一般的電表測不出來)
無法正常測出電壓~~原因是...沒有形成一各正確迴路...
通常會有這種區分...主要是避免高壓直流近入低壓直流
而造成設備燒毀~~~~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如果~~不認同就當沒這回事吧....
畢竟~~我理論不是很行..但我還是看的董電路以及基本的流程...
我只不過是以電路流向~~來跟你解說....
若是理論...就請教逃兵大或是wish大了

楼主:
感謝shunxing大大的解說,我想答案應該就如您所講的那樣子吧,謝了

网友:
以我的理解,也就是說,你每個地區的電壓,你要量到它的電壓,勢必要有「參考」接地,你取得的接地地點不同,就有可能會有不同的數值表現,甚至有可能量不到之類的。

你想要把兩個部份的電源隔開.....將它的接地斷開,兩邊的電路有不同的接地。

网友:
日本原裝機座上有這兩個文字,充電區---一次側;非充電區---二次側

网友(2010-03-10):
一次側是將交流整流成高壓直流 3~400V,並做功率因素(PF)調整,讓效率提昇,最後以 MOSFET做切換開關(也就是所謂的SWITCH)輸出,
二次側則是將一側的輸出, 經RLC整流成所要的低壓直流電壓, 當然中間是用變壓器做為隔離,而兩邊訊號則是透過光偶合元件或隔離IC來溝通.
所以兩邊的參考地準位是不同的,最後兩邊參考地會用 Y 電容連接.
所以要量測一次側的元件,接地端一定要在一次側, 要量二次側的訊號接地要在二次側, 不要混在一起, 否則儀器會燒毀的狀況產生.
以上是我的認知.

网友(2010-06-12):
熱地指的是AC輸入電壓(110-220V)經橋式整流後的負輸出端,即所謂的熱地,因該地電位為外部AC電源輸入的其中一條線 ,並僅壓差ㄧ個0.7V,可能因不慎造成觸電可能.故稱之

网友:
要是您有雙電源的電源供應器.你可試著把地接另一組的地.你會發現量兩邊的地電壓都不同喔~~

网友:
指兩組以上高低壓需共有地端所做的耦合電路(零件有R,C,L,電弧,光隔離等)

网友(2011-02-07):
在一般日製機器的電源部份電路板上
就有充電區與非充電區雖已經經幾十
年還搞不懂其意思......熊熊看到這篇
才大略了解的一些....原來是不同的
接地點

网友(2011-03-10):
是日文吧.

网友(2011-04-25):
太厲害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