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Viewsonic 1912W一插電就亮橘燈(已解決)

楼主(2010-02-05):
Viewsonic 1912W一插電就亮橘燈
然後按開關的那個按鍵也都沒反應,
按鍵都失效沒用,只要一插上插頭就會亮橘燈,
有拆開看過,P+I版電容都正常,
想請問這是P+I板有問題還是驅動版有問題呢?謝謝.

最後把這兩個紅色圈圈的零件補焊,然後供電,畫面正常有出現了,按鍵也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頭沒尾 也未貼圖片 你怎確認 p i 板正常一一 局燈就不正常ㄌ還正常勒一一!!!

檢修高壓迴路上 c5706 c5707 and8024

网友:
A/D板的問題.
TSUM17AK是不是會發燙?

楼主:
TSUM17AK不會發燙

网友:
應該開關按鍵故障,先用WD40試試,不行再換新.

网友:
用電表測量P+I板 12v 和5v 是否有正常輸出
如果電壓異常請檢查是否有虛焊或是電容爆漿
如果電壓正常檢查a/d板上是否有元件溫度異常

楼主:
電容全換過~情形一樣~
然後變成直接亮綠燈~
AD板的TSUM17AK這顆變會發燙~
沒幾秒就變很燙~然後再過幾秒~就直接燈熄了~

网友:
正常狀況下插電AD板的TSUM17AK這顆是不會發燙的
AD板的TSUM17AK這顆旁邊有一顆電晶體型號是AL1117-3.3
檢查電壓是否為3.3V如果電壓異常請更換該顆電晶體

网友:
我有遇到一顆螢幕也是一樣的情況!拿了另一塊同機型AD板接上就正常了
後來一看還有原廠保固!速速送回原廠維修!現在已修回來使用中!!

网友:
L1117並非電晶體....它是穩壓IC!
abcd123大您怎麼弄的...怎麼弄到IC會發燙?檢查有無錫渣在板子上,清乾淨。各點電壓不能有異常。
有異常高溫,除了判斷電壓是否正常外,也確認周遭有無零件擊穿損毀。

楼主:
我接上去量電壓完電壓後,就發現他一段時間就會斷電,
然後我就把插頭拔掉重插,接著摸那顆,不用幾秒就慢慢熱到發燙,
錫渣我都有弄乾淨,
但也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從電表量完後,
他就變成這樣了,插上電就會慢慢到發燙.

楼主:
不好意思,因為手邊沒相機,所以一直沒辦法放圖,
明天會補圖.

网友:
Viewsonic 在A/D板電源輸入的貼片電容.壞的機率很大 可以往這方面檢查看看
沒有圖片就無法給你位置 .

网友B:
A/D板上AL1117-3.3 穩壓IC補焊
你的狀況注意看應該是綠橘燈同時亮
橘燈較不明顯 補完1117後 他旁邊那顆好像Z..開頭的也補一下吧
最好是用熱風槍吹起後重焊

网友C:
你的  正頭 一樣 ~ 是  AD ~~~ PW 按沒反應 ~
http://bbs.pigoo.com/thread-16832-1-1.html

你看一下 這篇 跟我發的那篇 大概可以修好囉 ~

可能有2種情形 ~會燙 跟不會燙 ~
自己亂猜的~~哈哈
類似 這種 的 ad版本 好像有 2種 ~

rohs 比較難拆 要高溫 你可以補上 有鉛的錫~ 在來用 比較好拆
會燙 ~smd 電容漏電 更換 ~10uf smd 可以修復~ 你可以 量中間的 1117 3腳 電壓為多少 ~(3腳相連 sb240+)
如果 為 4.7v 拆下 相連 smd 10uf 上電測試 ok  找顆 相同大小的 補上 就ok
**************
1117 也要更換 ~................上次沒換 又不穩囉 ~

如果 中間2腳沒有電壓 或不對   1117 掛 ~找顆 ~代換應該可以修好

不會燙~ 1117 出問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板上AL1117-3.3 穩壓IC補焊
你的狀況注意看應該是綠橘燈同時亮
橘燈較不明顯 補完1117後 他旁邊那顆好像Z..開頭的也補一下吧
最好是用熱風槍吹起後重焊 ...

感謝,的確是綠橘燈一起亮.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目前我在搞這片 遇到難題囉 ~
使用正常 ~一天候 又壞囉 ~...拆下 中間的 SMD 起來 又可以用囉 ~
在裝上試機一天都沒事~~~
努力的抓問體中~..............
我的AD 跟 PI 都跟你一樣 ~
你量你的1117 中間   2腳 有沒有 3.3
第3腳 電壓為多少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正頭 一樣 ~ 是  AD ~~~ PW 按沒反應 ~
http://bbs.pigoo.com/thread-16832-1-1.html

你看一下 這篇 跟我發的那篇 大概可以修好囉 ~

可能有2種情形 ~會燙 跟不會燙 ~
自己亂猜的~~哈哈
類似 這 ...

感謝,1117中間的腳電壓有3.3V.
更正,我的不是1117,
上面是寫 59RL N05A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該不會遇到跟我一樣 ~中間的 SMD 陶瓷電容拆囉 看看 能不能恢復正常

网友F:
用電表測量AL1117 3.3V穩壓IC旁的那顆穩壓IC沒記錯的話上面有ZCP的字樣
測量是否為1.8V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電表測量AL1117 3.3V穩壓IC旁的那顆穩壓IC沒記錯的話上面有ZCP的字樣
測量是否為1.8V

ZCP那顆並沒有1.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在搞這片 遇到難題囉 ~
使用正常 ~一天候 又壞囉 ~...拆下 中間的 SMD 起來 又可以用囉 ~
在裝上試機一天都沒事~~~
努力的抓問體中~..............
我的AD 跟 PI 都跟你一樣 ~
你量你的1117 中間   2 ...

中間2隻腳都有3.3V
第三隻腳4.5V

网友:
你 不要接 按鍵 看看  可不可以開啟來 ~ 直接~拉 ~PW的 ~線 ~觸動  地   就可以啟動 ~ 跑一下線路
我有問體的那台 按鍵也有點問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