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神奇的問題

楼主(2010-02-05):
今天在修power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很怪的現象,就是用電表直接量pw的輸出頭每一個電壓都很正常,
但是只要一上測試power的負載,只剩下5vsb和power on的3.3v正常,低壓那邊的電壓都沒數字出來,
但是直接量輸出的地方都很正常呀!!! 怎麼會這樣呢??

网友:
空載電壓本來就是不準的....
這樣的問題就代表你的POWER低壓輸出端有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應該是接地的迴路有問題 !!!

[空接地]  造成有電壓無電流 !!!

楼主:
嗯嗯,謝謝各位的意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