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BIOS燒錄軟體 如何使用

楼主(2010-02-05):
我列印口有改成 ECP了

我是要燒SST49LF003A

一開始 我先打開BIN檔案  然後直接按編程 他一會出現錯誤 ERROR 0x0000.......

有時按編程 他會跑 跑個檢查蕊片 這樣就結束了

很多方法都試過了

怎麼弄都弄不好  每次燒好插上主機板都跑C0    有一次跑41 進去逼逼叫

不知道是哪一步驟 出了問題了  還是BIOS壞了 ??

楼主:
拜託各位了  手上好幾塊都是BIOS問題到現在還沒解決

可以告訴我用這款軟體的順序該怎麼做嗎?

网友:
什麼叫"編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陸用語......編程.....programming
逃兵大....您在考試嗎?怎麼會問「編程」?
W大提倡的正名政策....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在意,常常都脫口就出現大陸用語,什麼「二級管」、「MOS管」、「三極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並列埠(print port),進BIOS改為ECP+EPP,或是both。
紅色圈起來的選項,看勾選掉後、速度調慢一點,看是否還會出錯。

能否將晶片先做抹除的動作,程式若沒有抹除功能,手動來做,緩衝區全部填FF,再寫入到chip內,之後沒問題才燒錄你的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陸用語......編程.....programming
逃兵大....您在考試嗎?怎麼會問「編程」?
W大提倡的正名政策....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在意,常常都脫口就出現大陸用語,什麼「二級管」、「MOS管」、「三極管」....... ...

我沒在考試呀。我只是沒搞懂他說什麼而已,然後看他又上來說沒人理他。
我不想讓人覺得我們待客不週。
所以只好請他把他的問題說清楚而已,不然沒人看得懂,怎麼回答呀?

网友:
SST49LF003 有些機器會很難燒的成功
....
之前我用一種方式燒過 ~就是 ~拿別人改過的 BIOS 直接 燒~
SST49LF004  然後在主機板開機   熱插拔 裝上3M的 在寫回去
SST49LF003 可以用 SST49LF004的 代用 ~但是有些要跳過 ~前面一段.
用4M的 要跳過 1M

网友(2010-07-17):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SST49LF003A芯片,則
在編程器軟件中,選擇SST49LF004A芯片,並按此芯片的信息調
整撥動開關。在偏移值(Hex)處,把原來的0改成:020000:即可!

网友:
SST49LF003A

針對SST 49LF003A晶片的編程方法 SST公司有的3M晶片:
SST49LF003A和SST49LF030A,分別是FWH和LPC類型的晶片,
在pcb35, pcb45上,有該晶片的選項,但具體操作時,會出現能
識別晶片的ID,但卻不能抹除,也不能編輯。
下面是該晶片的操作方法:

以SST49LF003A晶片為例:
在編輯器軟體中,選擇SST49LF004A晶片,並按此晶片的信息調
整撥動開關。
在偏移值(Hex)處,把原來的0改成:020000: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謝~又學到新東西囉~~~

网友:
挖靠這東東 能燒不少規格.....
要多少大洋.......

网友:
您使用的燒錄軟體版本已經支援該晶片
粗工的燒錄器操作軟體也大同小異
您有查看該晶片的DATASHEET嗎?
您的燒錄器上的32PIN插座有區別
PLCC32插座預設電壓5.0V
FWH/LPC插座適用3.0-3.6的晶片(您的晶片就是要插入這裡)
在燒錄軟體中選好晶片規格
看操作視窗VPP跳撥開關那裡,燒錄器上的跳撥開關必須一樣
看你要不要讀取bios上原本資料,並且另存!
然後選(擦除)
再來選擇開啟您預備燒入的bios資料
再來選擇編程!

附上SST49LF02A,03A,04A,08A 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