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家如何分辨汽車電池的出廠日期(以GS為例)

楼主(2010-02-05):
有車的人都知道~~汽車電池有壽命的問題...
但~~很扯的是....電池正常使之下因該有3年的壽命才對..
怎摸現在的電池都只剩不到2年的壽命..由於已經換了好幾次新電池
壽命都只有2年..有時還不到..最後~~我為了自行更換電解液...
去找了好多家~~~五金行與賣電池的...但想也知道...他們都不賣...
原因~~~裡面的液體..是硫酸....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賣....
最後有一家專賣電池的就問我為何想自己換電解液..
我就跟他說~~因為已經無法續電了...而且每次給車行換電池都用不到2年...

最後他要求我把電池帶去給他看...一看之下..電池的出廠日期..已經超過3年了..
上面的照片019529 這是出廠日期也是製造日期...由中間往外看..就是95年12月09日..是這樣看日期的....
然後我看了一下車廠幫我換電池的單據(這些單據我從來不丟掉的)...至於車單照片我就不提供了..
更換的日期是..97年12月....就在99年1月掛了...才使用1年多就壞了....
當時我還看他直接拿新的來換的耶....未拆封的..但我卻不知道~~這是庫存已久的新電池....
這也驗證了為何電池這麼快就掛了....要不是我每1年半換一次電池我還真不知道有人拿庫存已久的新電池來換

最後~~我直接跟這家專賣電池的買新電池..因為會看製造日期了~~
所以要他拿這一個月內的新電池來賣我...
他就拿了下面這一顆電池(我是1月份買的)
製造日期為019825..也就是98年12月05日...連代理商的保固貼紙都是我買的那一個月的月份...
這才叫做新電池阿~~~至少我不會在被當成冤大頭了..因為~~~我之前每次讓車行換電池..都要2500元...
我拿那一顆舊的去換全新的..2千還有找...而且可以用3年的電池...
如果車行要是沒給我常常換那種庫存1年以上的新品..我還不會抓狂自己去買新的來換....

网友:
感謝 s 大的分享! 又多一些知識了!

网友:
說實在,這樣的編號一般人一定看「無」
自己的機車也是約一年換一顆電池,好像是機車不充電,
新電池放了一年就掛了,電池好像很容易掛
現在只用腳踩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對喔.
你這是要加水的電池.
要加水的電池....說實話, 出廠十年也是"新"的.
因為你的電池水沒倒下去.
電極永遠沒老化.

你的問題可能是車子的充電出問題了.
查一下你的發電機跟充電的電壓吧.
或是你的車,都停在大太陽下, 又失水, 不然電極不會死這麼快耶.

汽車的充電做得比機車還要好。對於過充的保護比機車還要好。
一顆汽車電池只用三年????不會吧,我的最短的是5年耶。

网友:
我機車的電池沒加水,也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喔.
你這是要加水的電池.
要加水的電池....說實話, 出廠十年也是"新"的.
因為你的電池水沒倒下去.
電極永遠沒老化.

你的問題可能是車子的充電出問題了.
查一下你的發電機跟充電的電壓吧.
或是你的車,都停在大太 ...

這是加水的沒錯啊 ...
但..到了車行的時候~~~是已經加好水的.....
然後再給你放一陣子在賣出去....難道不會老化??

我去專賣電池的那一家也有問過了...
這種電池...是加好水(電解液)才出廠的.....
不像"免加水"的是賣了之後才把電解液給裝進去的

另外~~你說充電的問題...那並沒有問題...
我原先也以為是那邊出狀況了...檢查之後~~~都正常...
而且~~~電池沒電的時候...我有拿去機車行的..汽車電池充電器
給它足足充電了8小時...拿回家之後~~確認電壓有13V.睡覺之前也確定有13V..
但是隔天下午...測量電壓...只剩下10V....那不是電池壞了..還會是我的汽車發電機壞嗎?
(以上電壓測量動作是電池還沒裝回車子喔......)
當時電池沒電的時候~~我把車子發起來...電壓有13.4V....
所以才要教大家看..電池的出廠日期(製造日期)

网友C:
如果不換電池換電解液可以再撐多久

网友:
感謝 知識分享!  這是很有用的知識.

果然對任何的事物都要抱持著研究的心態.

shunxing大 果然不是叫假的= =

网友:
開車開了十幾年,還不知如何看電池製造日期?謝謝s大提供寶貴資訊...

其實不只電池有庫存問題,主機板也有庫存問題存在,今天幫朋友送修主機板

到板橋華碩快修中心,97年6月買,竟然只保固到這個月..

這種情形,消費者有申訴管道嗎?華碩的人告訴我可以拿發票跟店家"魯",

問題是買的時候誰會開發票呢?真傷腦筋...

送修拆下的東東..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你鎖電瓶的架子,你的車子是不是福特嘉年華啊!
小弟買的電瓶就跟逃兵大大講的一樣:是尚未加水的電池瓶,而且電瓶六個入水口也有貼封條,裝電解液的六聯裝塑膠小瓶上面的鋁箔紙也是完好如初。要開始使用的時候,只要將裝電解液的六聯裝塑膠小瓶顛倒放在電瓶的上方,用力給它壓下去,小瓶上面的鋁箔紙就會被電瓶六個入水口插破,調配好比例的硫酸電解液就會流入電瓶內,此時電瓶才會開始發熱,產生化學反應。我買的是YUASA的電瓶,不過我倒是沒看它的出廠日期

网友F:
如果已經掛了
電池內極板也已經無法回復的老化
換電解液效果不大
電解液是濃度固定的稀硫酸
加水式電池蒸發掉的只是水
所以要補充只要加蒸餾水
大賣場賣的補充液是酸性的

如果車子充電系統沒問題
有可能線路有漏電
有人在無光害的晚上
打開引擎蓋竟然看見微小火花

另一種情形是接點氧化
行駛中大量電能消耗變成熱能
長期耗電量過大造成電池早掛
偶就發生過後燈座及電線塑膠燒熔燒焦的慘劇

順帶一提
免加水也是有人在加水
如果夠龜毛如偶
每一年半載挖開密封蓋補充一點點
重點來了
只要濕潤就好
加太多電池會爆漿
稀硫酸會流出腐蝕金屬

機車充電系統雖然有機會故障
但是更常見的是整流器壞了
它的外觀是方形密封的零件
一般裝在機車前板內
這玩意壞了
機車換新電池沒多久又會沒電
而且品質參差不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換電池換電解液可以再撐多久

不更換...充完電第2天...就完全無法發車了....

引用 网友F:
如果已經掛了
電池內極板也已經無法回復的老化
換電解液效果不大

電池老化了~~確實換電解液效果不大....
除非把電極版拆下來磨一磨.....

引用 网友F:

如果車子充電系統沒問題
有可能線路有漏電
有人在無光害的晚上
打開引擎蓋竟然看見微小火花

另一種情形是接點氧化
行駛中大量電能消耗變成熱能
長 ...

漏電倒是沒有...
接點氧化倒是有可能...但我也看過了...影響不大
雖然我把電池裝回去的時候有把接點處理過了..
還把接點上了WD-40做保護....

网友:
不是電池的接點啦
(電池接點雙方偶都拿砂紙磨亮再接)
偶是說其他電系零件的接點
常見的如燈泡座
氧化後電阻變大
耗電且異常發熱
聽起來不嚴重
最後卻燒焦一大片

网友A:
回复 网友E:

不對不對。
通常電池都是要賣時才加水的。
而且,一般的車用電池店,也都是估要賣才加水的。
還有,電池店有兩種做法,一個是會幫你加水後再"充飽",他們說會更有力。
不過在學理上,沒依據。

另一種就是你自己加水,或是車廠的師傅幫你加的。

再者,依經驗,電池放著不用,大約一週會降10%的電。
所以,如果放著一個月,它就剩60%的電了。所以你不可能買到那麼久的出廠電池,還是有水的。

還有,機車的充電會壞,通常是前面的擋泥板破了。
它那邊有兩顆水泥電阻,這兩顆電阻,應是"分壓電阻",也就是迴授用的。
要是它故障了,自然充電那邊就不會正常。而那兩顆,說容易壞嘛。。。如果你不是下雨天去噴到水。它可以用很久。
如果它故障. 斷線。。。。。那你的電池死亡率就會很高。

再說到電極拿出來磨?我是認為磨也沒用了啦。
因為鉛已經變成硫酸鉛了。極板上的鉛變少,你的蓄電力就減弱了。可以說沒蓄電力了。

网友:
前幾天早上發動我滴發財仔.電量不足無法啟動.拆下電瓶一看.電瓶水不足.加嘞700cc煮過滴礦泉水.再用吝外一台車跨接啟動以經 開快5天了跟沒壞一樣很好發動

网友:
用過的電池加水一定要用蒸餾水, 水中雜質是令電池縮短壽命的原兇.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想至少也要用RO水吧n_0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不對。
通常電池都是要賣時才加水的。
而且,一般的車用電池店,也都是估要賣才加水的。
還有,電池店有兩種做法,一個是會幫你加水後再"充飽",他們說會更有力。
不過在學理上,沒依據。

另一種就是你自己加水,或是車廠的師 ...

一般免加水的~~~~~都是要用的時候才加進去的
但我說了~~~這是以GS為例.....
畢竟專賣電池也有跟我說過..如果真的不到2年就壞了~~他可以幫我處理...
但是~~~他就是看到上面的製造日期(出廠日期)才跟我說那都已經3年以上的電池了~~當然會無法續電
我也問了怎摸看~~才知道的...而且我也問了~~~左邊的那6個數字代表什摸...
他跟我說是出廠當天的加水時間....至於怎摸看...我就不知道了.....

另外~~~車行拿電池來換的時候~~通常都等了半天才看的到人....你想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H:

呵.我可以跟你說, 我要買的電池, 都是在我面前加水的。
你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我可以跟你說, 我要買的電池, 都是在我面前加水的。
你說呢?

所以說我被當凱子拉......因為他從來不在我面前加水.......阿知是多久的電池n_073|

网友:
回复 网友I:

 難怪父親買電池回來後,都看到他的第一洞做,加水、充電!
充電倒不意外....加水就不知道了,之前都沒去注意,看到這篇後,幾位前輩們的討論,才突然想到,好像有加水這回事......舊電池加水,倒也有看過父親在做。

電池上面的編號....都不知道它的涵意耶!(還不知道上面有記載資料,以為上面都是電池的出廠序號,沒啥意義。)
shunxing大您這篇....揭開了神秘面紗!

网友:
這篇討論不錯! 電池的知識與常識多吸收了不少! 感恩唷!
(我化學蠻差的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鎖電瓶的架子,你的車子是不是福特嘉年華啊!
小弟買的電瓶就跟逃兵大大講的一樣:是尚未加水的電池瓶,而且電瓶六個入水口也有貼封條,裝電解液的六聯裝塑膠小瓶上面的鋁箔紙也是完好如初。要開始使用的時候,只要將裝電 ...

你怎摸知道是福特的......
不過我這台是金全壘打的....
我這台車可以載3台29吋CRT電視唷...
今天去回收廠把這些順便報廢掉
看我怎摸裝這些電視的
這後座有2台29吋..再下方還有5台報廢的液晶螢幕...
前座有一台
然後...後面有一台17吋CRT電腦螢幕..一台21吋電視
上面再放2台14吋電視
下面是回收場的場面照片....今年東西明顯少很多..去年要是這段時間來..
我這台車是幾乎沒辦法開進來的..是要停在門口附近的...

网友D:
你老婆看到前座那台國際29"不會吃味啊?還給他綁安全帶?

网友J:
真好奇 它們回收的那麼東西可以拆 哪些東西用 ~.....
電視可以廢物利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老婆看到前座那台國際29"不會吃味啊?還給他綁安全帶?

哈哈~~還沒有老婆~~~~不知道....
不過~~~~要是沒綁安全帶...下交流道因該會嚇死一堆人
因為...電視從擋風玻璃衝出去了.....

引用 网友J:
真好奇 它們回收的那麼東西可以拆 哪些東西用 ~.....
電視可以廢物利用嗎?

他們這邊的東西~~要廢物利用就看你的智慧了....
昨天我回來的時候~~~車內是還有3台平面21吋電視與2台29吋平面電視...
主要的是~~~21吋有一台是SONY的高級貨(那台已經修好了~~).....
不過有一台21吋...CRT的後方..真空管斷裂....下次去在去跟他換一台(不用錢..)

我還挑了洗衣機跟冰箱..要等過年後~~他們才會幫我載上來....
那些龐然大物~~~都是去那邊貼我的店面貼紙預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S大太酷了...
我看我離職後~公司的東西都介紹給你修好了~哈哈...

网友L:
我對於 shunxing大搬那些29"CRT電視實在感到佩服阿~~

网友A:
我好像看到回收場有 epson 的點陣印表機......真是寶呀.......

有機會我再貼買電池來, 新的電池是怎樣的。
就算是免加水的,它買來是怎樣,我也貼一下。
不過,我家的機車電池用了三年了。我希望它不要讓我那麼早換掉。

雖然在漲價前,我就多買了兩個等著換。
不過,沒加水進去,是不會變差的啦。

電池會變差。是乾電池,鎳氫電池,鎳鎘電池,鋰電池,鋰聚電池。
鉛電池沒加水的也不會變差。

變差最慘的是充電式的鎳氫電池,新的技術較好。
早期的,只要是出廠半年,沒充電。它就死了。

那鋰電池,會有"過放"的問題。所以買到放太久的,你就要小心充不起來或是電容量不夠了。這個也是睹很大,尤其是跟電子街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對於 shunxing大搬那些29"CRT電視實在感到佩服阿~~

搬傳統的球面CRT還好...
搬全平面的....手都差點斷掉了.....
尤其是搬到車內...角度不抓好...整台電視會往下掉
因為~重量是球面的1.5倍以上.....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看到回收場有 epson 的點陣印表機......真是寶呀.......

有機會我再貼買電池來, 新的電池是怎樣的。
就算是免加水的,它買來是怎樣,我也貼一下。
不過,我家的機車電池用了三年了。我希望它不要讓我那麼早換掉。

那邊超多epson 的點陣印表機...但是對我來說不是寶阿...
修好要賣~~~都被殺到超低價(網拍)....
而且~~我的客戶都屬家庭客戶....沒有工廠級的...根本賣不出去.....
我去的時候~~都只能看一看~~然後探一口氣.....就沒買了....

PS~~~我的土砲反修台在趕工了~~~~過年後因該可以PO文給大家看了~~~
用了好多電路...110V跟220V的電都用到了...還要做多重電路控制有點麻煩...

网友:
好棒阿! 又有精彩的了

我是不是也該弄點什麼練練功~

网友:
回复 网友M:

把公司的7" LCD 拿來修一修好了
這個好容易壞呀. 部門裡一堆, 廠商報價維修一台七千 =..="

楼主:
......居然有同公司的人在這論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