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172N 畫面問體 ~殺肉囉~

楼主(2010-02-06):
拿到 使用過一段時間 有時候 可以正常 ~有時候 不行 ~
時間不一定 ~
~挖~~~變條紋  或顏色 亂掉~
朋友說是面板問體 ~有解碼?
該如何是好 ~

修另一台
順道問一下 SMD DK QR  台南要到哪裡買 ?
面板 玩了  3天 之後殺肉 ~ 用 2045 2025 2621 點 都OK 不會有這樣破圖的情形 ~
確定是 AD的問體 ~ 應該是MUC

台南哪買 便宜 阿~

台南哪買 便宜 阿~

測試公 板點

測試公 板點

843.07 KB, 下載次數: 71

gm2621 12.pdf

153.27 KB, 下載次數: 60

网友:
這應該是面板不過還是用公版點看看就知道

SMD DK QR  我有殺肉不嫌棄送兩個給你從報廢的高壓板拆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個問題:你還在心存僥倖,明明心裡就有底了
第二個問題:這個圖應該是你從某一個賣家的圖片轉貼過來的呀!他就有在賣了呀,還是你捨不得郵資?
沒關係,我有跟他買了一點,要的話,送你兩個沒問題,PM給我地址(哇!這樣會不會引來一堆蒼蠅)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42512133
這家有在賣,在嘉義市離你家較近,每顆6元不限最低購買量,運費30元。

楼主:
謝謝 樓上的各位大大提供的 訊息 感動 ~
我用 公板 2621 點 是OK 但是 ~設定公板的 頻率 跳線
2621 屏參跳冒定義
跳冒                屏型號
   5-6               1024*768   single  6 bit
   3-4               1024*768   single  8 bit
   1-2               1280*1024  dual    8 bit
   3-4&5-6           800*600    single  6 bit
   1-2&3-4           1280*768   single  8 bit
   1-2&5-6           1400*1050  dual    6 bit
   1-2&3-4&5-6       1024*768   dual    6 bit

會有  像是 我說的畫面 問體那種 ~ JUMP 跳1-2 就是正常的
該不會 原先那塊 ~AD 的MCU 有問體 ~有看過資料 那片

3星的 會有30分鐘當機 從燒 MCU 就會好
那顆 DK 的不是這台要用的拉 ~感恩各位大大 ~

現在用 公板 點 ~看看會不會 出現畫面 問體 ~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8022110590

nt 68f63l  MCU我的機子沒支援拉 ~

三星新款機型用的 MCU型號NT68F63LG ,品牌是NOVATEK。此芯片易受到靜電衝擊時損壞,會出現如下故障現象:
1.圖像正常顯示,屏幕上永遠有一菜單提示「非最佳顯示模式」等內容。按功能鍵也不會出現正確的調整菜單;
2.開機一會自動關機;
3.開機無圖像,屏幕上有一個菜單提示「非最佳顯示模式」等內容;
4.不開機;
5.開機白屏無圖像;
6.關機後自動開機。
注意:在換新芯片時,普通刷寫器不能刷寫此芯片程序,只有「希爾特3000U」等高檔刷寫器才能刷寫的了。三星MCU用NOVATEK品牌的這類機型在使用中最好先插好信號線再通電開機。否則,MCU就易被靜電(或打火)損壞

网友:
也就是說公板點那塊面板是沒問題的?
不會真的那麼慘,原始的AD板MCU被打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現在用2621 點到現在都沒事(3小時\) ~恩恩 ~真的是 所說的 MCU 問體 ~
沒有機子燒MCU 測試  ~..................那台 殺肉囉 ~丟回朋友囉 ~朋友不修囉

网友:
MCU買新的才150含運及代燒程式,不要放棄阿!!!
屏東亮晶晶有賣,我買了3顆到現在都沒壞。加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025373349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 之前我也在亮晶晶買過一顆含代燒!  SAMSUNG 的通病! 可以買來修, 我還順便買了腳座焊上! 也是幫鄰居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經殺肉囉拉 ~...... 我把可以用的 零件都留下來囉 ~
~ 反正 也要丟回收 因為朋友不修囉 ~.在去換 幾顆回來 玩 ~
. 因為怕 再出現問體 ~ 用2621公板點很久 都沒事 ~
應該 AD出問體囉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樓上的各位大大提供的 訊息 感動 ~
我用 公板 2621 點 是OK 但是 ~設定公板的 頻率 跳線
2621 屏參跳冒定義
跳冒                屏型號
   5-6               1024*768   single  6 bit
   3-4                ...

大大您這塊2621比較新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