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711綠燈重覆閃爍!(修復)

楼主(2010-02-06):
al1711的故障happy大好像也po過類似的相同問題,有點類似此機種的通病.
今天去朋友那看螢幕,據他說本來再用畫面偶爾會一閃一閃的,只要關機再開就又可用,到今天就開不起來,而且綠燈一閃一閃的。所以我就將機器帶回,拆開後先查電源開關是否漏電造成自動開關,打歐姆檔量測正常,再來將電源高壓一體板拆下,發現此板虛焊情況相當嚴重(見圖),於事將焊點補焊,再來會重覆一閃即滅如果不是開關問題,心想應該是高壓出問題囉,所以先將4個c5706晶體拆下量測,發現一邊一對管BCE都導通短路囉,手邊只有之前拆下的c5707,代換上後,開機正常囉^^ ,熱機一個下午沒問題囉!

代換圖否的兩個晶體管

代換圖否的兩個晶體管

虛焊情況嚴重

虛焊情況嚴重

c5706的BCE三腳都短路

c5706的BCE三腳都短路

网友:
虛焊引起的.......高溫使錫老化,元件打火,過電流打穿燒毀!

网友:
有時只是虛悍沒有元件損壞(救的早的話)
恭喜又救回一台螢幕了

楼主:
嗯,由其壞掉的那個c5706未拆時虛焊的很嚴重.

网友(2010-07-24):
通病就是維修最高興的事

网友:
請教大大如何判定虛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記得當初拆下故障的c5707時,裂錫的很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