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X724 沒畫面 ~

楼主(2010-02-06):
拿到 ~綠燈 一閃 ~可以關 ~..可能是電容.....心想 減到軟的 ~
朋友的朋友 不知道哪去哪修~報價 1500元 ~
狼大 有  post 過這台 維修的文章 ~
挖 ~真的爆很大 ~........... 連 ad(teapo)的 也爆一顆 連接面板電源 ~

找不到 ~ dk 的 所以 去台南 欣*電子 ~老闆娘很專業 幫我找一顆 `1760 代用~
去 *晶工防 它不賣 dk 人家做生意的 要怎樣賣你 ~當然說沒有 叫我去電子材料行 ~
網友很熱心要 給我 ~好遠歐 ~不然就去給你拿 ~
154 j 我順道都換下 ~ dk 的一擊穿 相連的一顆沒有~朋友說叫我順到換 免的又壞 ~(依他的經驗)
反正 一顆10元 ~少一杯凉的 ~
該補焊的 都補囉 ~燒機中~................
2010 -04-12 使用者 說 使用正常2個月囉 ~ ~..沒有怎樣 ~

ad 電源部分 以前可能過熱 有2顆330 剩300 一顆100 uf 爆(接 面板那顆)

ad 電源部分 以前可能過熱 有2顆330 剩300 一顆100 uf 爆(接 面板那顆)

不管囉給它給 直接電容腳沒剪拖過來 焊下去 ~ 哈哈

不管囉給它給 直接電容腳沒剪拖過來   焊下去 ~ 哈哈

64.49 KB, 下載次數: 127

dk qd

82.92 KB, 下載次數: 121

代用的 ~3a

网友:
.....居然直接改成一般的電晶體....還能替代阿?

网友:
DK(2SC4672)可以代用的SMD電晶體
2SC4521
2SC4409
2SD1623
DG(2SD1624)

92.19 KB, 下載次數: 97

144.77 KB, 下載次數: 79

34 KB, 下載次數: 74

148.85 KB, 下載次數: 7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試囉 2小時囉 都還沒燒掉 ~哈哈~             不要燒歐  我會怕

网友:
當開關用,就沒那麼在意!注意它的型態NPN、PNP,再來才抓它的最高Vce電壓就大致可以!從廢板找不到倒不太拘泥要SMD。

网友:
從位置上看來, 應該是振盪用的電晶體! 感覺上有點危險.
網拍中搜尋一下 SMD 電晶體有不少刊登商品, 說不定可以找到替代品唷.

謝謝分享!

网友:
看樣子C大應該是修好了
DK這一顆我在一年前就有看過說(在我當兵前)
當時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DK原來是G大說的編號~
當初我是研判電路的結構~請客人先以C5707替代看看
隔天就打電話來說可以用了~
SO...除了D1760以及g大提供的~可以用還有以下的~
2SC5707
2SD1803
2SC3074
這些都是Switching stages的功能~

网友:
那些拍賣上修液晶的,都不賣這顆,連中古拆機的也不賣,不知道為什麼

第五張圖,這樣焊都沒短路,算您厲害…
以前我也試過用 c5707代替,是可以用沒錯
可是怕短路,後來還是乖乖的改用 2SC4672

第二張圖,上面那個高壓線圈,也很容易壞

网友:
利害!~~
散熱不會有問題嗎? 會不會半年後又掛點?

网友:
不知道能撐多久阿

楼主:
恩恩~ 有注意 底部的高度 ~不會拉~ 不會短路拉 ~.........
這 ~高壓板 還漫燙的 在 ~爆電容那個散熱塊  還真的有點燙 ~60多度~下午 使用快3小時 ~
.................我把那個裡頭的鐵盒. 給拆熱 看能不能改善些n_005|
Switching stages 不懂中文的 意思拉~...

网友:
原來可以用D1760替代阿
那下次遇到就可以不用這麼麻煩要找了~~替代的如果好找又便宜何樂而不為呢
恭喜修復成功了

网友:
哈哈~這是在工具書上寫的~
switching就是開關或是振盪的意思
stages就是型式或是階段

(都沒有在看廣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操了2天 都沒事 ~應該 OK囉 ~
有東西真的很難買到 一時要用 ~.....

网友:
請問要如何由DKQA4個英文字母判斷真正的電晶體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