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工作燈簡易故障判斷

楼主(2010-02-06):
有人用這工具在焊接的嗎?我有時候是用來當檯燈跟看零件編號用的。如果遇到開啟電源開關卻會閃爍後斷電(我電源插座有裝無融絲開關,所以是跳開關),可能的狀況去除線路短路外,就是啟動器壞了~幾乎經手過的除非換燈管,都是壞啟動器~要找啟動器,他藏在燈管後面,移除燈管,移除黑色蓋板,就可以看到一顆像是燈泡的啟動器了~以上。
放大燈長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還是可以附上照片說明, 會比較讓人容易理解!

謝謝分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些有夠難拆裝,差點都讓我以為設計不良了n_09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有夠難拆裝,差點都讓我以為設計不良了n_096|

我是真的覺得有設計不良的成分...,如果我有拆修,我都會盡量加上熱縮套管...。
我目前沒有圖,很抱歉。如果有時間可以製作一個站上朋友分享的電源負載的裝置,至少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煩。像我的狀況一插上電就跳電了~不過是跳無融絲開關...虛驚。